[求助]昨天飞了翼龙,四级风,飞的不好,回去发现舵要齿轮有一个坏了,求助!!!

楼主(2004-04-26):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

买齿轮换吧~~建议把金属拉杆换成碳杆,那样就不容易打齿轮了。

网友:

只有买齿轮了哦~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466&show=80这里有解决之道

网友:

你把舵机拆开看看,一般是最后一级输出齿轮打齿了,通常只打掉几个齿。将它转一定角度再装上,一般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4/29 09:11pm 发表的内容:
你把舵机拆开看看,一般是最后一级输出齿轮打齿了,通常只打掉几个齿。将它转一定角度再装上,一般还可以接着用。
对,换个角度,一样用得这么爽,我都试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