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DIY金属铰链和未完工的1+1板身

楼主(2004-04-27):
装配中。。。。。。。。。。

网友A:
我第一个顶!
1+1板身还是用1047好,1147太大扭力了,不好控制

网友B:
老大,还在装配中???

网友C:
原配的尼龙铰链蛮好用的呀!

楼主:
我只是看看自己做的铰链是不是效果好点,因为我需要精确的舵量。这堆东西做起来挺累的

网友D:
期待早日试飞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4/27 02:01am 编辑]
我的1mm钢丝是从折叠伞上拆的,所以雨伞布也成了做铰链的材料。
麻烦点。
在用环氧树脂粘东西时顺便往布上涂一点,让它变硬,以便能插到泡沫里。

楼主:
呼呼!装配完毕!果然不出所料,推杆和拉杆舵面偏转的角度完全一致,精确度太完美了。

网友E:
各位大大!我的1+1机[3架]一个绞链和舵角都没有!我咋那么命苦!还不知怎么办喃!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我哭!

网友F:
我的也没有啊

楼主:
呵呵~简单的就用胶带纸和IC卡做吧

楼主:
金属铰链很灵活,几乎没有旷动量,而且很结实,装配好了后我无意中碰歪了尾舵,结果舵机搖壁也转动了。加电后舵面恢复原位置,没有偏差,这点比胶带铰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