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想法

楼主(2004-04-27):
我是新来的,我想用手机锂
电池
做动力电池,行吗?如果行的话应该注意哪些,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注意放电电流。。不宜超过4c.. 也就是说飞行时间最好大于15分钟。。我飞蝴蝶就用的手机电池。还是旧的。一组才35克。7。2v 650ma..能飞30多分钟。。嘿嘿。。
如果用旧手机电池。建议多买点。挑出最轻的。松下的和三星的有铝壳电池。比较轻。再就是容量尽量相近。。焊接的时候注意正负极。。:)

网友B:
手鸡电池放电量太小了

网友C:
是呀,手机电池大部分不能飞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