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楼主(2004-04-29):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02 12:28pm 编辑]

今天中午去试飞了完工的1+1板身,因为制作的时候不大考虑节省重量,金属铰链我都是用一陀热胶贴上去的,还安装了1+1仓身附给的起落架。起飞重量305g。机翼我拿到手的时候就想:是不是太软了。本来想用2根炭管来个夹心饼结构,那样是坚固了,就是又重多几克,想想还是先拿去飞飞看。重心的位置在40%,我都是按原来的设计放置电池舵机的,用了配给仓身2根延长线。上天一看,灵活的要死,这归功于用了金属铰链,舵面转动范围非常大。我调到了130%的行程量。操作非常顺手。不过机翼的问题还是出来了,在风吹压下2片机翼几乎上反了30度,急转弯的时候我有好几次怀疑它要折断了,所以我没敢做翻滚动作,在这随便里问一下要了这款板身的论坛朋友,你们的机翼要加固吗?
    好!言归正传。上天后兜了几圈,开始玩动作了。趁风停的短暂片刻先来个扭力垂直吊,挖晒!太完美了,我飞了这么久的3D机,这部飞机飞的垂吊动作是最稳定的,只需要轻微的舵量就可以让它维持在垂直自旋状态!激动!!!总算没白费我的超精度安装。后来空中虽然又有了点风,我还是没放弃,一直吊着让风吹走飞机好远才恢复平飞。
    不过扳机室外飞垂吊不是适合的动作。因为拥有巨大机翼面积和短尾力臂的板身机,所缮长的是迎风仰吊,所以我还是让它来完成这个使命了。哈哈!飞这个动作感觉更顺畅了,虽然风是忽然大小变化,风向也不是很稳定,但是飞机总是能及时摆正到吊机状态,尽管有时候看起来就要被斜风吹拍到地面了。基本上有好几次吊的过程中高度低到尾巴都碰到着地面了。这又得益于副翼的灵活操纵和左右舵面的一致偏转角度--这就是要金属铰链的主要原因
   机子飞起来感觉特别省力我用的第一块电池是贾老师的7。4V,飞了20多分钟动力还不错,出发的时候我带了4块电池。换了第二块后又飞了10多分钟。一次低空过头的时候接收机天线居然缠绕到发射机的金属天线上面了。飞机在空中被扯下来,下来检查中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固定动力组的小木棒和机身胶合的地方有点开裂了,又飞了几圈觉得不是很安全,上班时间差不多到了。于是结束打道回府。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全是金属铰链还那么轻哦~~做得不错~~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呵呵!用金属铰链飞得感觉只有2个字
走召 女子!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28 09:04pm 编辑]

呆呆,我上个星期天飞过这款1+1板身,我的飞机也是305G,但是那天风太大,飘带完全吹平。
我的机翼中间用了10厘米的碳纤加强了,在这么强风中翻筋斗、倒飞、穿龙门、都没有问题,强风中,迎风试过高空吊机,但是风太大了,不好吊。
但是没有出现你说的机翼30度弯曲的情况出现。
另外,我是用1047桨的,你是用1147吗?我用1047飞的时候,这台机好飞得不得了,但是那天不知道是大风的原因还是桨的原因,当我换上1147的时候,飞机顿时非常灵敏,非常容易横滚。不太容易控制哦。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别叫得那么肉麻哈,1147是扭力大点了,我想要是拿镍电池来飞1047拉力还可以这就是GWS推荐用1047得緣故。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本来想偷懒没上炭管,看来安全第一,今晚补上。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噢,谢谢,嘿嘿
总体来说,飞机性能不错的!:)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强度没那么差吧,有弹性。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看起来老是觉得跟我的有点不同,后来才发现,原来你没有贴上漂亮的贴纸!!!晕倒~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啊?我没注意看到有贴纸啊。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01 08:09pm 编辑]

  昨天晚上机翼加固了一根炭管,还加强了机头动力组木棒,结果增加重量8g左右。就是因为这8克,对飞行时间影响极大。到了场地换上第一颗电池 ,起飞后垂直爬升10多米上不去了,我怀疑是没有电,再换上一颗,还是不这么好,想不到8克的增重会影响如此大。
   机翼我仅用一根炭管贴在机翼上表面。强度很好。做了几个最大舵量的对头横滚。航线很笔直流畅,高度一点都没掉,太爽了。这点比我前面的几部飞机都好。
  飞到第三颗电池的时候。基本对飞机性能了解彻透了,看见悬停姿态很稳定,于是悬停高度放到1米多,2指轻捏住机背抓在手上。哈哈!屡试屡爽。当时真后悔没带一个摄影师出来拍照。
明天飞的时候一定要补来几张。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帅帅呆呆,我今天又去飞1+1板身了,跟你一样是305克的重量,我1047、1147都试过为什么我的吊不起,你的能吊得起??????以前我的KT机机被我加强了以后比这台机重都能吊得起,不过今天我这里很大风,飞起来很吃力~~~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动力组性能下降了,还是电池性能不行了,不能吊的话应该好好查查。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02 02:49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zc2004/05/01 10:04pm 发表的内容:
帅帅呆呆,我今天又去飞1+1板身了,跟你一样是305克的重量,我1047、1147都试过为什么我的吊不起,你的能吊得起??????以前我的KT机机被我加强了以后比这台机重都能吊得起,不过今天我这里很大风,飞起来 ...
   我得现在起飞重量是313g啦!汗。。。。。。
   垂直拉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但迎风吊是决无问题的,再说风大的时候应该相对用比较小的的油门就可以悬停吧。由于周围建筑密度大。我这里风力和风向不是很稳定,基本上风都是一股一股吹来得。我想要是跑到开阔的田野去飞。那才爽呢!
    对了,飞行过程中要严密关注遥控天线上面的风向飘带。根据风力风向来及时调整飞机得悬停姿态。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我的飞机是根本定不了,风太大,吹到飞机都晕了~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02 02:34pm 编辑]

起飞前检查(全部图片可以点击放大观看)
好啦!风起了!赶快拉回来
摆正!

进入悬停状态。

我吊!
继续把飞机拉近维持这个高度手上降落就像吃生菜一样的小意思。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02 12:11pm 发表的内容:
(photo.gznet.com/photos/1310596/1310596-S92AEQn17j.JPG)
起飞前检查
(photo.gznet.com/photos/1310596/1310596-eHjk9$m8i3.JPG)
好啦!风起了!赶快拉回来
...
hehe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呵呵~再低屁股就要拍地面啦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呵呵!我顶,帅呆了,不愧为特帅,哈哈。。。对了“用金属铰链飞得感觉只有2个字
走召 女子! ”是什么意思,偶不懂。。

网友: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我的一加一还没动工,看了你的图,得赶快装才行,不能老看着你爽啊,哈哈。。大家一起爽才是真的爽,哈哈。。

楼主: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女子!--是因为舵面运动准确了,你做的动作自然就准确了,其实更重要的是飞行的时候自己的信心也强多了一份。金属铰链真的很结实,坚固可以说就是你飞机砸烂了,铰链应该还可以再利用。
再来几张大图。近看机机不是很漂亮,因为我是拿来当试验机的,基本没注意节约重量。
机头动力组是这样加固得
点击放大图片(1600X1200)

网友A: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固定电池和起落架的位置,是断过吗?说说你的铰链的具体做法?

网友B: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动力木块不加固,飞久了自己也会脱胶的所以我不惜成本贴了几片超重的IC卡片补强,起落架固定处开裂是因为目测不准飘落的时候轮子卡在一台阶上面引起的。
铰链做法我想你还是看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424&show=20

网友C: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想买台DC有何建议吗?

网友B: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好像跑题了吧?小心被管理员转到 精彩图片、录象、网站
只放和模型有关的图片板块。:}
(我用的是富士4900Z,其实不是要很好的外景就要300W的A303足够了)

网友D: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老帅,我这里五一天天都刮大风~~~呜呜呜~

网友E: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那个木头的桨头来个 特写

网友D:
新扳机试飞报告(最新上传吊机爽图--上传完毕)!
帅呆,把350C动力组的主轴剪短会不会没那么容易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