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的舵机转动速度确实慢

楼主(2004-04-29):
我到经销商里观察了好几架其它的火鸟403,
舵机
转动速度都很慢,到最大角度至少要0.3--0.4秒,比翼龙、云舞上面的舵机速度慢多了。
这下亏大了,不能用到DIY的其他飞机上了。

网友A:
里面好像就不是平常的舵机,是一体的把(接收,电调,舵机)?反正400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