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舵机的保护!

楼主(2004-04-29):
如下图。
限位销固定在当舵机达到极限位置时,限位销正好碰到机身。当尾杆缩入机身时,舵机拉杆卡在机身上,保护舵机。

网友:

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我是直接在连接处钻孔上了颗螺丝,这样尾杆就不会缩进去了。

网友:

我的办法是:在机身和尾管连接处涂上热融胶,涂胶量多一点,以热融胶冷却后用力扭不动尾管为宜。
这样就不用在机身上转孔!

网友:

还是钻孔方便,又美观!

网友:

我的翼龙买来时尾杆与机身连接处就有两个螺丝固定,后来我又往连接的缝隙处滴了点502,这下牢固了。不知大家说的是不是翼龙有不同的版本,我的看来不用特殊加固。。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mmy512004/04/29 12:24pm 发表的内容:
如下图。
限位销固定在当舵机达到极限位置时,限位销正好碰到机身。当尾杆缩入机身时,舵机拉杆卡在机身上,保护舵机。
(photo.5imx.com/up/0404/20044291126450.gif)
请问
限位销是怎么做的?????
又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朋友们,翼龙17克的舵机已经用在飞机上了,并且尾杆与机身也已加固。以后就不用担心舵机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翼龙刚出厂就涂了胶,拆了螺丝后也取不下尾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rlf在 2004/05/03 06:4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 庄庆赓 2004/05/02 10:41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刚出厂就涂了胶,拆了螺丝后也取不下尾杆
他们指的不是尾杆和尾翼,而是尾杆和机身的连接处。

嘻嘻,你的签名档有点意思
但不知是不是还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呢,呵呵。。。(开玩笑,别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