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楼主(2004-04-30):
想问个问题:我想用三通道的设备来做,是不是方向舵可以不要啊,因为好像发现很多朋友在转弯时都不用它?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是KT-3D

网友: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没方向舵,怎么飞3D?

网友: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没有方向舵,飞机完全可以飞。但飞3D动作,有些是做不出来的,譬如侧飞。

楼主: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那三通两舵的设备是肯定无法完成的,是吧?

网友: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飞3D,用到6通六舵都不过分。但既然你执意想飞3D动作,两舵是不够的。至少也要三舵(电调另计)。

网友: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做架3D机,用三通道,当他是特技机飞就是拉!

楼主: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applewong兄,那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没有方向舵,还是可以飞特技的吧!(主要是最近没银子了,离发薪水还有几天,手上正好有一套三通两舵的设备想派上用处)

网友: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没有方向舵,可以飞,可以翻筋斗,可以倒飞哈~

网友: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对,是这样,除了不能吊,侧飞,好象其他一般动作都能做。。。

楼主: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吊机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做了我的第一架KD-3D

如果没有G2吊机是用无数次摔机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