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前辈推荐几款适合KT板3D机用的遥控装备(目前市场上大约多少银子)!

楼主(2004-04-30):
最好能详细一些,十分感谢!!(最近打算买了)

网友:
请前辈推荐几款适合KT板3D机用的遥控装备(目前市场上大约多少银子)!

我的这套不错,不过就是贵了点,嘿嘿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254&show=0

楼主:
请前辈推荐几款适合KT板3D机用的遥控装备(目前市场上大约多少银子)!

没说是什么遥控器啊!!

网友:
请前辈推荐几款适合KT板3D机用的遥控装备(目前市场上大约多少银子)!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30 06:15pm 编辑]

哦,不好意思,忘了
我的发射机是Futaba 4VF,2003年12月买的,700元左右,精品啊。整套里面有S3003舵机3台,发射机1台,136接收机1台(带晶体),开关一个,电池座1个,齐了!
现在Futaba 4VF已经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Futaba 4YF,但是4YF的教练口是方口,所以如果想接电脑玩G2就要找找连接线啦~
在Futaba和JR两大巨头之中,4VF/4YF是经典啊,也是最便宜的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款推荐!!!就是GWS的设备!
GWS的发射机我没有用过,不敢大胆讨论,但是从GWS的其他设备(舵机、接收机等),我认为GWS是很不错的,根据其广告之中的数据看来,它生产的GWS 发射机应该也不错,588元的价钱从其配件的搭配、性价比都看得出,是很不错的选择。
GWS发射机的信息可以看看这里: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2466&show=20

楼主:
请前辈推荐几款适合KT板3D机用的遥控装备(目前市场上大约多少银子)!

谢谢!

网友:
请前辈推荐几款适合KT板3D机用的遥控装备(目前市场上大约多少银子)!

建议还是买 T4VF 吧,性能不错,用的人多,有问题也方便请教。
入门级玩家的 制式装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