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GWS这个牌子??叫什么广营电子

楼主(2004-05-03):
他的仿真电动飞机好像很不错啊。

网友:

他的东西都不错,就是价格相对较贵点,但还是很值的。

楼主:

好像单单一个机身都要500多,还不算别的

楼主:

我还忘记问一件事情,谁说翼龙可以做特技????这种级别的飞机也能飞特技??那火鸟400就不行吗

网友:

我知道他的舵机好,飞机我不感兴趣。这里好象90%的人都知道GWS。

楼主:

是不是一套要上千???

网友:

舵机一般在100元左右。
动力组一般在100-150左右。
电调一般在100-150左右。
遥控器好象没什么人买它的。
不过最近他推出组合,遥控器配微舵机和微接受机,有钱人不错的选择。
自己去www.elemodel.com 看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freefrog2004/05/03 00:42a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一套要上千???
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一千好像还不够喔,呵呵
广营的飞机的确漂亮,就是在台湾产的,运过来就贵上加贵了,唉。。。。。。

网友:

我的动力组、舵机、电子调速器、桨、保护器等都是买GWS的,很不错!!!

网友:

你是有钱人嘛,不能跟你比的, 哈哈。。。

网友:

我有gws的遥控组合,是原来玩先豪直升机的.感觉还行,舵机差了点.

网友:

钱少也是用它的,是比内地的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freefrog2004/05/03 00:36am 发表的内容:
我还忘记问一件事情,谁说翼龙可以做特技????这种级别的飞机也能飞特技??那火鸟400就不行吗
飞筋斗肯定行,因为我试过,不过先要将飞机加强,特别是两片主翼的连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