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的火鸟400做手掷滑翔时机头碰地吗?

楼主(2004-05-03):
我总觉得手掷滑翔时每次都是头重重的摔在地上
另外大家大风天都是怎么起飞的,手掷or地面起飞?

网友:

手掷的心理障碍还没消除, 所以我的翼龙都是滑跑,嘿嘿。。。。。。。

楼主:

火鸟的滑跑可没那么好说了,我又一次滑了7、8米左轮卡到一块石头,飞机直直地朝墙跑,结果把头撞了

网友:

还得练呢。手掷的关键是节奏,另外一个是方向。

网友:

迎风!

网友:

顶风啦~~~~~大风最好不飞火鸟~抗风极差~~~~偶就飞没一架~~55

网友:

说 得对,昨天飞火鸟也是迎风掷出,这样很快就飞起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5/03 12:58pm 发表的内容:
手掷的心理障碍还没消除, 所以我的翼龙都是滑跑,嘿嘿。。。。。。。

是的, 哈哈,我的翼龙也是滑翔起飞的。手掷俺好怕怕的。

网友:

飞火鸟的几点建议
“wzh”
1:前两次飞行,最好请有经验的人带你飞;
2:把翅膀四周全部用透明胶粘好;
3:起飞前测试飞机的重心是否在机翼前沿算起的25%-33%之间;
4:把飞机迎风稍微向下投掷,测试无动力滑翔的情况,看尾翼的水平、方向舵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5:前10次起飞降落出故障的概率很高,你要先定出飞行计划(起飞、降落地点,空中飞行轨迹),写在纸上,飞行结束后,要写飞行日记,总结经验教训,有问题要及时思考和询问解决,这样能力和水平就能很快提高。
6:前几次飞行,场地要足够大(不小于一个足球厂),地面是草坪(缓冲意外的撞机);
1:起飞前,用透明胶把黑色的电池盖与白色机身连接处粘死,
2:碳素杆与机身的连接处用胶带粘死;
3:机头用药用胶布粘一层,防止撞击檫伤;
4:发生意外,一定要松开动力操纵杆,这样飞机的撞击力和被破坏程度要减少一半;

网友:

还有芦苇模友
迎着风跑上几步水平或略向下用力扔出去就好,同时油门保持在最大,就好了~
等飞机出现爬升的时候稍微把油门收一点儿,防止飞机迎角过大,等爬到10米左右的高空时候就可以爽飞了
只要是新买的火鸟一定要装那片机翼下的垫片,不然在加大动力或者爬升的时候,你的飞机会像海豚一样。刚开始飞行,一定要选择无风天气,微风也行,但越弱越好,有助于你掌握和学习飞机的基本操作,无风的天气下,放大胆子飞,拉高一些,50米左右或以上,好一些,这样万一出现非正常姿态也有时间和高度帮助飞机改出,如果万一出现不能应付的飞行姿态,只要高度足够,把两个操纵杆全部松掉,火鸟自己也会改出来的并重新恢复到正常的飞行。火鸟的基本设计虽然对转弯有进行补偿,防止掉高度,但我个人飞下来的感觉并不怎么样,高度掉得不多了,但飞机速度掉得太多,如果持续打舵会失速的,所以转弯的时候,请尽量柔和些,动作小一些,让转弯半径大一些,如果出现飞机速度不够的时候就松掉方向,并略微加大油门,调整后再进行转弯。油门,看设置了,我刚飞火鸟的时候,升空时,一般都把油门的微调放到最大,然后把友们推到最大,让他先飞起来,然后略微松一些油门,然后保持爬升,基本上爬到50米左右的时候,就松掉油门了,只保持油门微调最大,基本上在30米左右的转弯半径下,可以飞上1-3圈,等高度掉下来后,再重新推油门让他爬高,继续飞,省电不说,飞的时间也长一些。
飞机总有降落的时候,当你发现飞机动力不足的时候,就该降落了,让飞机缓缓的绕着场地盘旋下降,对于初学者,离地面10米的高度时候也是最复杂的一个环节了~这个时候一定要让飞机的转弯半径尽量大一些,并调整转弯后的机头指向飞行场地的中间,然后松掉油门,保持飞机的的直线飞行,因为火鸟的安定设计,基本上,他会自行徐徐降落。
最需要注意的事项:
场地一定要够大,足球场地是初学者最低的限度的使用场地,能大尽量大,并且周围没有树木和高大建筑为宜,这样能保证视线宽广,并有足够的空域进行飞行。
风一定要小,没有最好,4级或以上的风对初学者将是一个恶梦,如果不幸飞到下风区那很有可能你的火鸟会对你说~拜拜

网友:

开大马力,迎风投出去,用点力,别往下抛,最好水平,稍微向上也行,但是向上幅度不能大,要不然会失速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engjin2004/05/03 03:58pm 发表的内容:
要迎风,你这样试下,手甩出去的时候不开动力,等滑翔平衡后在开动力,或者开足动力助跑一下,当飞机有向上的感觉后松手
第一种方法是为了减少坠毁的损坏吧?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掷出后有头朝下扎的趋势,加大油是会加重孙上还是有拉起来的可能?

网友:

都有可能,如果距地有一定的高度,可以升起来,姿态很美。如果拉不起来,就很惨了。

楼主:

真矛盾啊!呵呵,我真后悔没买403。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5/03 12:58pm 发表的内容:
手掷的心理障碍还没消除, 所以我的翼龙都是滑跑,嘿嘿。。。。。。。
其实手掷比地面滑跑容易。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手掷不就是为了省电?滑跑的话一般动力开到完,特别是有风的时候,顶风滑跑,这速度感觉跟不上似的,真怕跑到没电了都飞不起,心特慌 不过话说回来,地面滑跑起飞是练习技术的一种科目,我建议练练也不妨,新手的话必须有人带哦,要不飞机就得维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