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4-05-03):
我们这里天气不好,经常刮大风,如果这几天我的火鸟摔坏了,我打算再买一架3通的上手,现在拿不定是要403还是翼龙
另外G2里面有做得比较好的火鸟插件吗?

网友A:
没玩过火鸟
翼龙不错,现在的还换了 17克舵机,尾杆连接处也补强了,推荐!

网友B:
火鸟403比较耐用,滑翔型好,失速能自己改出。翼龙差一点。403的抗风性比翼龙好一点

楼主:
403的售后服务如何?听说不如翼龙耐撞

网友A:
火鸟说它耐撞 ,嘿嘿 ,翼龙笑了。。。。。。

网友C:
翼龙正面超级耐撞地

网友D:
我原来玩403,觉得机翼太脆,抗风性差,最后飞丢了.现在玩翼龙,感觉非常好,觉得以前买403真是浪费!!

网友E:
哈~考虑一下翼龙吧

楼主:
楼上你的翼龙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E:
现在我的翼龙还好,没什么,不过就是加强得太多了,有点重

楼主:
如何加强翼龙?说说

网友E:
哈,我刚刚找了一下,帮你找到了加强的帖子了,嘿嘿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816&start=0&show=

网友F:
翼龙摔机时,螺钉容易陷进去,可以加一个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