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飞机的高度或距离

楼主(2004-05-06):
我是新手,这些天练习翼龙,已经比较熟练。但是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何判断飞机飞行的高度或是距离,好怕飞丢。昨天我就亲眼看见一火鸟400飞到看不见,丢了。在空中,翼龙的遥控范围是多大,300米是何概念,飞机还能看清楚吗?

网友:

靠经验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5/06 12:19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新手,这些天练习翼龙,已经比较熟练。但是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何判断飞机飞行的高度或是距离,好怕飞丢。昨天我就亲眼看见一火鸟400飞到看不见,丢了。在空中,翼龙的遥控范围是多大,300米是何概念,飞机还 ...
300米的概念就是相对于你坐在飞机上看地面下的人.(除非你是高手,飞行姿态了如指掌,300米不在话下,看不见都能一样飞    ) 注意观察,找些参照物做为比较,想要把飞机与地面的距离计算很准确,那是没可能的,只能凭自己估计.高手建议:初次飞行务需飞高或飞远,在自己的视线内学习飞航线即可.温馨提醒您:为了自己的宝贝飞机的安全,还是别飞太高!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jmap在 2004/05/06 03:53pm 编辑]

根本无需判断距离,一般这类电动飞机飞跑并非是由于距离远失控的原因!一架翼展1500mm的飞机在距离操作者500米远的直线距离时,飞机的大小不会比一只近距离的苍蝇大多少,这时一般遥控器远未超出发射距离范围,但操作者此时已无法通过肉眼来判断飞机的飞行姿态,就是飞机头向着还是尾向着你都根本看不出来,此时即使遥控器是有效的,操作者又依据什么去操纵飞机?!
其次就是这类电动飞机的特点是动力不足(相比油动飞机而言),抗风能力差,特别是到了飞行后期,随着电池的消耗,这个弱点更趋明显。而初学者由于对飞机的控制能力差,喜欢让飞机随风飘游,往往无意中就把飞机飞到下风处,这样飞机很容易随风越飘越远,当飞到你视线无法判断的距离时,你已经没有能力把飞机顶风飞回来了!你以为是遥控器失控了,其实是你自己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再加上后期动力的下降,飞机也顶不住风的力量了,这时的结果只能是越飘越远,直到失去目标!
因此,初学者在飞这类飞机时一定要事先了解风向,控制好飞行的空域,一般要保持飞机始终在以操作者为垂直切面的上风空域中飞行,一旦飞机飞过自己的头顶,立即掉转飞机方向继续往上风处飞,往上风处飞远点无大碍,只要一收小油门,风就可以把飞机吹回来,然后再掉转方向,加大油门往上风处飞,如此往复,当发现飞机最大油门也顶不住风力时,你就赶快降落吧。另外要注意保持飞行高度,不要飞得太高,因为高空的风力往往是地面风力的数倍,当飞机爬升的太高时要及时采取措施把高度降下来,保持你时刻都能清楚的观察到飞机的飞行姿态,这就是你飞行的有效距离。如果你是个千米眼,飞上千米远也无所谓,不过我的眼睛只能看到300米,所以我X纵的油动固定翼飞机一般也不会超过200米。还有一点要明确,随着你的技术的提高,你不是把飞机越飞越高而是相反,你的目标是应该把飞机越飞越低,离自己越来越近,这才是真正的掌握了飞行技术!当你能控制飞机在距自己50米范围内飞行,你还怕飞机飞跑吗?你还需要拿着电动飞机往郊外旷野里跑吗?

网友:

有道理!顶!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5/06 03:45pm 发表的内容:
根本无需判断距离,一般这类电动飞机飞跑并非是由于距离远失控的原因!一架翼展1500mm的飞机在距离操作者500米远的直线距离时,飞机的大小不会比一只近距离的苍蝇大多少,这时一般遥控器远未超出发射距离范围, ...
有道理,顶!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把飞机控制在自己前方 25米范围内,嘿嘿嘿。。。。。
这样以后就可以在小区飞了,就不用每次飞行都长途跋涉,累死了。
不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整个放假期间我至少花了 10个小时在修翼龙呢

网友:

对了,请问一下前辈们,3D 机可以实现我把飞机控制在自己前方 25米范围内的目标吗?
(当然,是指把 3D飞机当慢 F3A飞的情况,吊机不能算)

网友:

2个篮球场足够了!可以完成所有3D动作。3D机转弯基本上都是原地180掉头的(把机头扯起来转)因为电动3D机速度是非常慢的,飞起来心理压力不会很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06 08:48pm 发表的内容:
2个篮球场足够了!可以完成所有3D动作。3D机转弯基本上都是原地180掉头的(把机头扯起来转)因为电动3D机速度是非常慢的,飞起来心理压力不会很大。
喔,多谢!
只是当慢 3A飞也是这样吗? 我水平还很有限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06 08:48pm 发表的内容:
2个篮球场足够了!可以完成所有3D动作。3D机转弯基本上都是原地180掉头的(把机头扯起来转)因为电动3D机速度是非常慢的,飞起来心理压力不会很大。
顶啊,我用足球场飞,很爽,没风的时候就象在G2里。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5/06 03:45pm 发表的内容:
根本无需判断距离,一般这类电动飞机飞跑并非是由于距离远失控的原因!一架翼展1500mm的飞机在距离操作者500米远的直线距离时,飞机的大小不会比一只近距离的苍蝇大多少,这时一般遥控器远未超出发射距离范围, ...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