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在晚上飞过飞机?

楼主(2004-05-06):
飞机上装很多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然后开飞!肯定很好玩。
想想,夏天很热的夜晚,空中一个闪亮的东西飞过去,肯定很爽!
有时间来拿翼龙试试。

网友:

看过台湾的朋友玩过,录象很漂亮,可以试试

网友:

装个 LED 强光手电筒不知效果怎么样
天空一束强光直射地面,哈哈哈,想象中......

网友:

我想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判断飞行姿态

网友:

左红、右绿、中间加强光手电,呵呵。。。。。。
对了,还可以装那种钥匙扣上的可以发一束红光的那种东东

网友:

要视力好才行。应该可以吧。没有搞过

网友:

地方要大,如果可以涂上夜光材料更加漂亮。
另外,左右不同颜色的灯可以判断飞机姿态,哈~

楼主:

北京的中关村有很多买这方面的东西,还有管状的,就像荧光棒一样,但比荧光棒要细轻亮。不过我觉得还是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要好,明天晚上先做个试验,在学校操场这头点亮二极管,在那头看看,效果好就装上去!

网友:

我试飞过自己DIY的KT板电动机,装上发光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

下面引用由模型猫2004/05/06 02:06pm 发表的内容:
飞机上装很多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然后开飞!肯定很好玩。
想想,夏天很热的夜晚,空中一个闪亮的东西飞过去,肯定很爽!
有时间来拿翼龙试试。
夏天来了,我也想试试,正在寻找中。昨天上街在一处手机摊上看见很多手机天线头,很亮,一闪闪的,不知行不。

网友:

色盲要千万当心啊,哈哈

网友:

对岸的朋友搞过哦
主要靠高亮管判断飞行姿态~

网友:

商城有闪灯卖,有红灯,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