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鉴定模型

楼主(2004-05-07):
    各位航模高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从小就是个模型爱好者,从橡筋搞到遥控,于是自学无线电技术,后来就往电子电脑方向发展了,开始由于经济原因没买过遥控模型飞机,现在工作了条件好了,又拾起了最初的梦想,在网上查询到了如下一款模型,特感兴趣,但很怀疑它是否真能飞起来,特请高手帮忙鉴定鉴定,谢谢!
网址如下:(请把下面地址复制到ie的地址栏里打开)
http://www.hobbychina.com/GuanLi/LookView.asp?LeiOne=飞机&LeiTwo=电动飞机%20EP

名称:F-16 FIGHTING FALCON
牌子:京商
设备:4通道,4个小舵机
动力:电动(函道式)
电池:8.4V/1700~2000毫安
全长:973mm
全宽:930mm
全重:约1150g
翼形:原形
主翼面积:19.5dm²
参考价:¥1088
对于动力:电动(函道式),我想由于空间限制,螺旋桨不可能太大,真能产生足够大推动力让它飞起来吗?另外它为什么用到4通道,4个小舵机,控制那些舵?它的起落架是什么结构?

网友:

这个可以飞起来的,这是函道飞机,是遥控模型中的一种

楼主:

谢谢,那么函道飞机模型是不是相当于把原F16 的喷气发动机换成电动喷气的了?由于函道空间限制,这势必会导致螺旋桨变小,那么能产生多大推力啊,用什么电机呢?

网友:

首先,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要知道,函道飞机在整个论坛里估计都没几个人玩得转!
(它的动力高手飞起来应该没问题,不过初学者就难说了,嘿嘿)
所以建议你还是由它开始你的飞行生涯吧,它可以让初学者比较容易的体会到飞行的乐趣。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31109.htm
如果你 G2练得很熟的话,也可以直接上云舞者。
函道机建议你还是先忍一忍,和我一样先看看飞行录像解解馋吧,^_^

楼主:

哈哈,一不小心起点弄高了,我现在还在看喷气发动机,看来该适可而止了。
翼龙还真不贵500多块,不过我想一次到位,还想搞明白函道飞机,麻烦大家多告诉告诉我。

网友:

玩油吧。我开始玩油了,电太贵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5/06 06:01pm 发表的内容:
玩油吧。我开始玩油了,电太贵了。
不会吧,老大你不玩电动啦?
那你的减速动力组也不继续啦?
唉。。。。。。。技术型人才流失

网友:

下面引用由极地猎人2004/05/06 05:42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一不小心起点弄高了,我现在还在看喷气发动机,看来该适可而止了。
翼龙还真不贵500多块,不过我想一次到位,还想搞明白函道飞机,麻烦大家多告诉告诉我。
研究函道没问题,只要不拿它做你的第一台飞机就好了
如果想一次到位建议买 Futaba 的设备咯,这样以后都可以用的上。
翼龙就买空机版好了,电子设备自己配。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5/06 06:01pm 发表的内容:
玩油吧。我开始玩油了,电太贵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5/06 06:38pm 发表的内容:
研究函道没问题,只要不拿它做你的第一台飞机就好了
如果想一次到位建议买 Futaba 的设备咯,这样以后都可以用的上。
翼龙就买空机版好了,电子设备自己配。
现在都这么PRO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rlf在 2004/05/11 11:3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5/06 09:21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都这么PRO了?
给点面子嘛,呵呵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玩函道有什么极其严重的后果吗?

网友:

也没什么啦
也就摔摔机而已啦
嘿嘿嘿。。。。

楼主:

你怎么知道会摔机的呢?你玩过?

网友:

下面引用由极地猎人2004/05/09 08:05pm 发表的内容:
我还是不明白,玩函道有什么极其严重的后果吗?
呵呵,那倒不会了~~
涵道的推力不大,需要飞行速度很快,一般都做像真战斗机,
对飞行技术和制作水平要求能高一些。
国外玩得很多,台湾玩的就很厉害。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觉得主要是国内卖涵道动力的不多,
如果有也是价格奇高,这样就影响了涵道飞机的发展。
但现在好了,可以买到台湾的GWS的涵道动力了~~
估计很多人会开始玩涵道的,包括我啊~~~
本来前天想买组涵道配件用无刷马达,结果配件缺货。

网友:

下面引用由极地猎人2004/05/09 08:17pm 发表的内容:
你怎么知道会摔机的呢?你玩过?
我只飞过模拟器中的 喷气式飞机,但只能勉强飞上去,根本无法成功降落。
如果装了 G2 的话,你可以亲自试飞一下里面的 F16
这样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它适不适合 初学者了 !

网友:

没关系,不过这架机还是太贵了(好象还不包括遥控设备),我现在也在玩涵道,以前玩电直,但是电直是买的,涵道机是自已做的,如果你要玩不如从自已做开始,摔了自已修也不心痛钱.

网友:

GEREN个人建议先飞G2,再上一个练习机,一步一步来,可以踏实一些,损失也会比一步到位来的小。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玩模型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喜新厌旧是模界的“优良传统”!

网友:

如果你想初学者只玩一次飞机就放弃的话请叫他玩函道或象真机!!!

楼主: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