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处男航及问题请教

楼主(2004-05-08):
[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4/05/08 09:29am 编辑]

大家好!我是一新手菜鸟。在买机机前从论坛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促使我买了翼龙。

到目前飞了两回。有些体会想与大伙说说,另外有些问题请教。
  4月初在飞扬模型买
的三通翼龙(我在深圳)。牢记前辈教导马上进行了加固。机身与尾杆连接处打孔上自攻螺
钉,及尾翼架,拉杆限位卡涂胶,前后翼粘透明胶带,不过主翼只是插了几根牙签并没用胶
粘在一起。然后处于兴奋中,连续几晚手痒痒的在家通电试机,周末又买了几块电池

  终于等到星期天,一早八点就醒了!还好多云微风,赶紧坐车奔莲花山。若大的风筝
广场几乎没人,只有一位老兄带着女朋友在飞猎鹰,一看就是位老手,装备齐全,飞的也很
流畅自如,虽然是两通机飞的也很好看(羡慕,不仅是羡慕飞行哦)。打过招呼按捺不住激
动赶紧装配通电,一切正常。为保险起见首飞决定滑跑起飞,一推油门,机机开始滑行,刚
出现大家常说的右偏时一拉杆离地起飞了,一转眼爬升到七八米高了,心里放松了点。继续
爬升到十几米(三四层楼高吧)开始转向,有点掉高度,这过程当中逐渐熟悉了一下打舵与
飞机动作的反应(我的连杆在舵机和舵面塑胶扣上全在中间孔位)。由于不熟练,根本顾不
上航线位置或姿态什么的,还是飞到自己的侧后面去了,人要跟着转身。飞了两圈后准备着
陆,因为风不大,也顾不上方向了,在又一次飞到侧后方时转了个360度就关动力滑翔降
落,其实离自己还有五六十米远也不是朝自己飞来的,但不敢再做什么动作了。感觉滑翔性
能很好,十几米的高度看来要滑很远,怕降落到远处洼地中就推了一下杆,飞机急速下冲又
赶紧拉杆,看来新手很容易把动作做的过大。终于在机头扬的较高的情况下带点失速降落
了。上前一看起落架撑的有些大,想往中间掰拢,只听啪一声断了,冒汗!怎么办?大老远
跑来只飞一次吗?一咬牙,手掷!左手拿机(左撇子,嘿嘿),右手油门推到最大,感觉到
飞机要从手中挣脱似的推力,助跑几步后水平投出,赶紧拿好遥控器拉杆(一定不能太大,
我在第二回飞行中深受其害!)。不怎么费力就爬高了!开心!于是又飞了几圈,还是不敢
飞远,也就七八十米左右。,虽然没有起落架,不过降落的较平稳,看着机身轻擦草地停
下,终于松了口气。
这时那位老兄看我换电池主动借了我一块俚电,1800mA,7.4伏。说
没问题可以用。接到手上感觉比原装镍氢轻许多。果然爬升时都不用开全动力,否则机头会
扬的过高。太爽了,用这块俚电飞了三个起落仍感觉有电。这时心情也放松了一些,飞高时
(也不过二三十米左右)也记得时不时减低动力滑翔省电。只是还不太熟练,其间一次飞的
过低眼看擦到树梢一慌乱还是没拉起来,带动力撞到小树干上,嘭的一声掉地。左翼被撞凹
了一块,幸好包了胶带纸,变形不大,否则说不定会被撞缺的。
本以为再飞几次可以圆
满结速此次飞行了。却出了意外。这时广场上右来了几个飞机机的,一个小孩,父母带着也
飞猎鹰。还有个老兄飞机只有二十几厘米长,机头一个小桨,只带左右舵,扔出去就扎地。
而此时的我正处在兴奋中,又一次掷投出飞机,可是这回好像突然失控了,飞机向右猛拐,
拉杆左转都不行,兜了一圈后在我还傻楞着时撞上了小孩他XX的头!
赶紧赔不是,还
好,估计他们也没少看自己儿子飞机失事的场面,揉了揉头说没事,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想
想如果螺旋桨在前面......。可惜的是捡起飞机后我即没细看也没想想原因并调试一下遥控
是否正常,以为是刚才风大了些而已。又一次掷飞!还是右转失控,兜了一圈,在我感觉好
像拉高了一点时侧倾着从三四米高处斜插地面!尾翼升降舵下塑料扣不见了,机头擦伤,主
翼松脱歪斜但没分开,好在我记得关动力了。损失不大,但看来是飞不成了,只好到一边树
荫下乘凉。这时两个朋友才赶到,看到一地散件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曾飞了好几个基本成功的
起落,好在那位猎鹰老兄女朋友作证:真的真的,飞的挺好的。这才挽回点面子。
  兴
奋之余有以下几点感受:
  1 尾轮确实不行,才飞几次已经断掉。前起落架也不坚韧,
(还好我在工厂上班,已叫电焊师傅给焊好)以后变形都不敢掰了。
  2 飞行前和连续
飞行几次后都应该随时检查调试一下,我到现在不知最后失事什么原因。
  3 机身挺耐
碰撞,包括我前几天第二次飞时从七八米高直插地面也没摔裂,甚至机舱侧面摔鼓起了按回
去就ok了。
  4 微调范围不够大,增大连杆活动幅度对新手右很危险,不知如何是好。

  5 便宜齐全的配件很重要,这次飞行后去飞扬五楼买尾轮,舵面塑胶扣,先是说没
有,只能买一套尾翼,另外我发觉向飞扬买东西不知道谁是老板谁说了算。买飞机时是一个
看起来还实在的小伙子,电池报50圆,说主翼也就35左右。可这次这家伙尾翼要价35!几个
人还忙着发货什么的爱理不理的,还说就这价,气人!后来一小姑娘给到他们库稾戳丝从炙
涤信浼梢缘ヂ簦教姿芙嚎垡桓鑫猜止彩椤;购孟衷谕绶⒋锎蠹铱梢陨贤樵慕涣
鳌?lt;br>麻烦各位了解配件实际售价的给说说,好砍价!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配件较齐价钱
公道的。
  5 我的飞机是两个黑色的舵机,是大家说的17克舵机吗?我觉得新版遥控器
挺好用,左手油门右手控制分工明确。  7  在第二回飞行时摔断了主翼木棒,用什么代
替补作好?想加工一相同形状铝板不知行不行。另外主翼看来应该粘牢才好,可我这两天转
遍了华强北找不到粘泡沫塑料的胶水,请指点。
    满以为第二回能飞的更好些,结果
较惨,废话够多的啦就不细说了。

网友:

好文!支持原创

网友:

就是看着特别的累
支持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07 10:56pm 编辑]

建议把文字按段落书写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火眼金晶在 2004/05/07 11:38pm 编辑]

(
这时那位老兄看我换电池主动借了我一块俚电,1800mA,7.4伏。说没问题可以用。接到手上感觉比原装镍氢轻许多。果然爬升时都不用开全动力,否则机头会扬的过高。太爽了,用这块俚电飞了三个起落仍感觉有电。这时心情也放松了一些,飞高时(也不过二三十米左右)也记得时不时减低动力滑翔省电。)
  换了轻许多的电池,没有调整重心居然飞了三个起落.哪里是一新手菜鸟,分明是一高手!  把你的乱码重新编辑一下,好让大家能看明白.

网友:

看得辛苦呀,不过字里行间看不出是个新手

网友:

恩。这样看起来舒服点。。:)。。写的挺好的。。再是里面怎么有乱码?。。

网友:

很详尽的讲解,好文!

网友:

8错8错,
    明天帮你上报,哈哈

网友:

这回好看多了!
顶一下

网友:

莲花山可以放飞机吗?不是有告示牌说不许玩遥控飞机吗?我一直都只在笔架山公园放,空间稍微小了一些。
黑色的舵机也不一定是17克的,我使用的翼龙就是黑色9克舵机(我的翼龙是那种老款的出口版本,跟你一样,用左手控制油门的,和这里绝大多数人使用的控制手法不同,不过我玩直升机和固定翼一直用左手控制油门,早已经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千万不能教别人,免得误人子弟!)。新版翼龙的舵机比较大,结实。9克舵机容易打齿,需要多买一些齿轮配件。
粘泡沫可以使用专门的泡沫胶,卖KT板的地方有,10元一罐。主翼的连接处最好加强一下,就是用打包胶带把加强片包扎一圈,这样好很多。我的翼龙飞过很多跟斗,从来没有出现主翼连接松动的问题。
尾轮是翼龙的败笔,你可以自己做个结实一点的,或者降落的时候尽量和缓一些。
起落架的却太细,容易变形,可以用自行车钢丝自制一个。
电池当然是里电最好,飞行时间长,华强北有卖18650等里电的,你可以自制电池组,一组飞30分钟,飞到你累。你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总体而言,翼龙很好飞,而且抗风。5.1节我在海边飞,风把飘带吹成水平了我也不在乎(场地特大而且没有人,没什么心理压力),很爽!

网友:

好文章~~这样的文章应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

网友:


楼主:

  能得到大家的小小认可很高兴,文章我确实分了段,传上去不知怎么成了这样,还有乱码。是说两套塑胶扣,一个尾轮共十元。
  本人确是菜鸟,后来在五一去飞时第一次起飞就摔断了翅膀,现在想起来起飞时有点风,拉杆大了点,再加上可能微调不对,有些右偏,机头扬的过高后一个侧倾就扎地了(我发觉我几乎所有摔机都是右倾斜扎,有点反革命:)。当时那个急啊。还好带了胶带纸粘了粘飞了起来,兜了两圈,降落时有点重,起落架又摔歪了,也不敢掰啦。这时候感觉翅膀已经有点塌,勉强又飞了两次,但谈不上真正飞起来,离地八九米晃来晃去还总是迫降。搞笑的是一次离地很近的情况下又右侧倾了,眼看快坠地时本能的拉杆同时打左舵,居然向斜上方兜了一圈落到草上才坠地(现在记的关动力了),同来的朋友还以为我玩特技!不过再不敢飞了,草草收场当看客。这次收获是感觉心理状态也很重要,由于人多又有朋友观看,比上次紧张。
  之前去过赛格和电子世界按 zj2001 说的方式问俚电池组,不过那些老板一看只是买几个就爱理不理,更别说讲价了。只有一个女的稍微耐心的解释说,还要用充电保护电路装充电器,八节电池焊好加充电器250元,出问题不管。看她的电池没标签(自称台湾产),又感觉有点危险似的也只好作罢。
现在正在想法用铝板做连接片,找到胶水就粘上翅膀。
另外谢谢回复本人问题的朋友!

网友:

支持原创

网友:

  前天刚进来,不知你以前在哪个论坛学习?既然非说自己是一菜鸟,那么就让我这个幼稚的家伙来教教你
1既然选择了飞行,就是选择了严谨.要清楚自己正在做 和将要做的每一件事.(严禁违章操作!)
2电动飞机同样不是玩具!它具有一定的能量,甚至超过一些同级别的油动.
3要懂得一些基本知识和正确的操纵手法(最好不要选择左手调速)
4把所有问题解决在地面上,千万不要带到天上!
5心理素质很重要!只要飞机一上天就要相信飞机!相信设备!相信自己!
  电固板上 飞机理论找美女 飞行经验找SZC  自己动手找EETT..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网友:

我讲应该得精才对!!!我顶~~~

网友:

.   看了你的初次飞行记录,羡慕得直流口水,我也买了翼龙,第一次飞的时候,风很大,用手将机头向上掷出,飞不起来,连接翅膀的木条断了。
.   回来后,用胶水和胶布将翅膀连接好,再打电话问人飞行要领。第二次飞起来了(有微风),可能是翅膀没装端正,翼龙在高处向左转圈圈,我怕翼龙飞向左边的高压线,手忙脚乱的将翼龙控制得向右边飞,翼龙在我的右前方转起了圈圈,但是越来越远离我向右边的鱼塘飞去,我又好辛苦的将翼龙控制得从右边直向我飞来,怕翼龙飞过我的头顶再飞向左边的高压线,心急得向前推升降舵,加油。好呢!!!翼龙在我的前面几乎是竖直向下插向地球。
.   拿回家的翼龙,机头和机舱面目全非,机舱里用来固定舵机的木板也碎裂了,尾翼也折了,马达也松动了。所以找了个可乐罐,剪了半边放进机舱。再用做包装合的很薄的透明胶板和胶水将固定舵机的木板粘贴好。又再用双面胶和薄的透明胶板将尾翼加固。用小铜线等将马达固定。
.   修好的翼龙,拿到操场试起飞,滑行二三十米后,能顺利起飞,但场地大小,马上又得降落。因心大急,再去放飞时,风很大,几次飞起来后都从高空坠落。
.   翼龙前面的起落架在高空坠落时丢了,连接尾翅的主杆与前头机舱的连接处也有裂痕。只好到卖鱼杆的地方买了小纤维杆,结合胶布和小铜线,再次将翼龙加固。这时的翼龙,已经超重了近一百克,再拿去飞时,已经几乎飞不起来了。
.   我又将翼龙减负,将可乐罐等等去除掉,现在,翼龙只超重30克左右,下次试飞后再向各位报告。

网友:

今天下午的飞行报告
.   今天有空闲,开车到郊外飞翼龙,但风很大,把测风向的红绸带吹得水平,逆风起飞很容易,可以45度向上爬升,但本人水平大菜,没有将翼龙爬升到一定的高度就调头,结果顺风飞了一段后,没法控制又掉下来,这次在空中的逗留时间不超过两分钟。再飞了几次,一次比一次差,现在翼龙又撞坏了(机舱里用来固定舵机的木板又碎裂了)。哎,又要修理好了再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cwl2004/05/12 08:24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下午的飞行报告
.   今天有空闲,开车到郊外飞翼龙,但风很大,把测风向的红绸带吹得水平,逆风起飞很容易,可以45度向上爬升,但本人水平大菜,没有将翼龙爬升到一定的高度就调头,结果顺风飞了一段后,没 ...
你好,看了你的报告我深有感触,不过我现在已经练得可以控制翼龙了,强烈建议你找个大的地方比如郊外的草地或麦地进行练习,降落不会撞坏,地方大也没有压力。另外,将翼龙的主翼按照论坛的建议做补强。翼龙的尾翼比较薄弱,正面碰撞只要记得关动力一般没事,尾翼我的也断过,是挂到学校操场周围的栏杆上造成的,后用两片电话卡片加胶带修复,一样好飞。

楼主:

  现在用3mm铝板做了个机翼固定片(称了一下,比原木片重七克,但应该决不会再断的啦)。买了白乳胶准备将整个机翼连固定片全粘好,不知这样行不行。期待下次飞行中。
  新手放飞一定要找很空旷的地方,人要少,风要小,这样心理压力小些,便于相对放松的遥控驾驶,这点我深有感触,以前在笔架山因此飞丢过一架玩具火凤凰两通。

网友:

越看越玄,真有那么难吗?我还是要买翼龙,我没飞过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向往飞行,我热爱飞行,我一定要飞行。所有的新手菜鸟,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网友:

其实翼龙是很好飞的; 反正我第一次就可以自己飞, 有的就是点儿G2的底子; 加固是必要的; 舵机有时会失灵, 我有一次就差点儿给飞丢了, 但拆开后,再装起来, 舵机又好了, 不解;  也撞过电线干,挂电线什么的, 修修就好了; 记得买个螺旋桨备份; 别的都好对付, 象起落架什么的, 弄根自行车辐条就OK 拉;
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低空飞, 朋友闹着玩, 迫击炮失扔石头, 居然直接命中机翼, 把飞机给生生砸下来了; 没事, 拣起来继续飞; 只是机翼上有点儿伤,弹痕啊 :)

网友:

下面引用由t618li2004/05/27 00:00am 发表的内容:
各位你们好,我在前几天也买了翼龙,但真得不会飞啊,手投失败,滑飞也失败了,我感觉滑飞好想要跑很远才飞得起,一飞起我就乱了,按错遥控什么的都有,好在摔得不是很重,我和朋友一起试了很久都没飞起,我真想放弃啊,很 ...
如果没玩过模拟器,就直接飞,真的有点困难!就像我初学的时候。返正一飞离地就乱晒龙!
建议你先玩模拟器!FMS就行,去电脑城买个有左右两支摇竿的手制,DOWN个FMS,(这种配置是最便宜了)练3几个小时,保证你话翼龙好易玩!!!!!

网友:

下面引用由t618li2004/05/27 07:27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好,我的意思不是说翼龙不好玩,实在是本人太没天份啦,我一定会跟高手好好练习的,谢谢啦.
朋友:不要难过,我和你一样没有天份.唉.....共勉吧!

网友(2004-06-22):

顶!好贴

网友:

羡慕啊!
我的翼龙还没飞成功过

网友:

真想帮不太会飞的朋友(可惜太远了),这机真是很简单很容易飞的机。3D机才是麻烦的机机(我现在都没真正飞起来过~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5/27 01:44am 发表的内容:
越看越玄,真有那么难吗?我还是要买翼龙,我没飞过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向往飞行,我热爱飞行,我一定要飞行。所有的新手菜鸟,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网友:

.
.   我的翼龙4月2号买的(在本帖的第二页已经有回贴了),真正能飞起来是在5月中下旬吧,初初是把翼龙手抛出去后就马上撞地球,三几下就要回家修飞机了(没法子呀,我的周围就我一个人在玩这东东),后来好不容易能在空中飞一二分钟了,但好多次被风吹得老远后就掉下来,有次差点给小孩子捡去了......
.
.   通过不断的,大胆的试飞练习,我现在已经能把一个镍氢电池飞完才在指定的地点降落了,还DIY了一堆电池,我现在一共有六块镍氢电池,每块电池飞8分钟左右,每次去飞都有半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时间,风大一点和没风的时候,照样飞,还可做下“大回环”和“倒飞”等动作,爽......

网友:

真不好意思,我的翼龙起落架掰了好几次也不坏

网友:

运气好的; 我的早断了;现在用自行车辐条对付一个

网友(2004-09-16):

好贴啊
楼主怎么就消失了
再出来聊聊啊

网友:

朋友做什么工作的,是编辑吧!

网友:

这帖快成化石了吧?我第一次看它时还没买翼龙呢,现在都在做我的翼龙二代了。

网友:

才4个月啊,高手,我的翼龙买快一个月了
飞了不到3次

网友:

发现一个好的网址,DIY的朋友的福了
http://www.hyair.org/download/download.htm
我买的火鸟,还没有时间去飞,还不知好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