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换370动力组后…………

楼主(2004-05-08):
兄弟这几天就研究这个
换了370动力组后总的感觉动力性大大不如以前了 只能小角度爬升
动力时间大大延长了 估计能延长一倍左右
还有小动力的时候受螺旋桨左倾斜效应的影响飞机右象操纵性能那个差啊
总的来说改370动力组合后的翼龙和以前的简直是两嘛事   改后更适合低速飞行
我的动力是蚂蚁的370普通组合

网友:

多此一举的感觉~~~呵呵~~个人感觉!

网友:

请问你具体是如何改的?
用的什么型号的桨?

楼主:

兄弟也不能这么说嘛   改了后低速度性能有很大的改善哦
用的是蚂蚁的3元桨  翼龙撞了广告牌毁拉

网友:

下面引用由异想天开2004/05/07 07:55pm 发表的内容:
兄弟也不能这么说嘛   改了后低速度性能有很大的改善哦
用的是蚂蚁的3元桨  翼龙撞了广告牌毁拉
1047 or 1080?
毁啦? 翼龙都能毁,PFPF!

楼主:

翼龙尾翼全断了 又不想修 不就毁了么

网友:

呵呵~~~~因为呢~要我就换380减速组啦~~~本人刚扫盲~~呵呵~不会说话~~别放心上~~

楼主:

兄弟别介意拉  我没别的意思拉  兄弟没380的减速电机啊  用380的性能应该很好啊

网友:

是啊~~以前看到过别人改~~很猛!!!!

楼主:

明天看我的3角翼的后推飞机拉

网友:

OK~记得传PP上来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异想天开2004/05/07 08:05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尾翼全断了 又不想修 不就毁了么
用 KT 板很容易做的。
我的就是,现在尾翼是黑色 KT板,酷毙了!

楼主:

KT板的太厚了难的做  我还是啃木头算了

网友:

用2个370减速组吧,性能会有所改善的!

楼主:

我只有一个啊  用两个370我还不入不改呢

网友:

老大们, 等着用这个吧:
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epsd.htm
绝对比改无刷直驱强得多!

楼主:

吓死俺了
还是还2。5CC的内燃  那个才爽

网友:

发张图来看看,学习一下你是如何改的?改后是个什么样?

网友:

别用1047用1080的桨。

楼主:

看看把
加了个发动机架

蚂蚁的6G舵机 还挺好用的

南充911  撞广告牌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