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翼龙换380减速、、、

楼主(2004-05-09):
一直觉得翼龙很好完,但动力不够,想用本来的380改个减速器,用1080的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
还有我的翼龙升降舵和方向舵已经用了特帥那种铰链,不过已经改进了。比原来的灵活多了。

网友:

以后后推,可能桨太大,装不上哦
还有,tiger很好人,那天做了一堆“TIGER”牌超超超精度铰链给我,我实在是太感动了,由于借不到相机,迟点上图给大伙看看!

楼主:

下面引用由szc2004/05/08 07:40pm 发表的内容:
以后后推,可能桨太大,装不上哦
还有,tiger很好人,那天做了一堆“TIGER”牌超超超精度铰链给我,我实在是太感动了,由于借不到相机,迟点上图给大伙看看!
迟点有空我把制造过程拍下来,让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好,希望上个图,让大家都用上“TIGER”牌超超超精度铰链。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tiger2004/05/08 08:24pm 发表的内容:
迟点有空我把制造过程拍下来,让大家参考参考
呵呵

网友:

期待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5/08 07:40pm 发表的内容:
以后后推,可能桨太大,装不上哦
还有,tiger很好人,那天做了一堆“TIGER”牌超超超精度铰链给我,我实在是太感动了,由于借不到相机,迟点上图给大伙看看!
老兄,你所说的“铰链”是不是翼龙舵机和尾翼、升降舵连接的舵机连杆?翼龙的舵机连杆好象是金属的,有的贴上说用碳纤丝替换效果好。“TIGER”牌超超超精度铰链能用在翼龙上吗?有图吗?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5/09 00:12am 发表的内容:
老兄,你所说的“铰链”是不是翼龙舵机和尾翼、升降舵连接的舵机连杆?翼龙的舵机连杆好象是金属的,有的贴上说用碳纤丝替换效果好。“TIGER”牌超超超精度铰链能用在翼龙上吗?有图吗?谢谢!
嘿嘿,不是哦,舵机跟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的连接杆叫做连杆哦~连杆因为比较长,当然用碳纤比较好,又轻又有弹性。
而我说的“TIGER”牌超超超精度铰链是指副翼跟主翼、升降舵跟水平安定面、方向舵跟垂直安定面之间的连接片。
:)

网友:

  翼龙是经艾特专业人员设计 检验的成品飞机,任何改动都会改变原来的设计思想.飞机中心 重心 以及拉力线的改变会影响飞机的整体性能.  慎重!

网友:

原来如此,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火眼金晶2004/05/09 12:48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是经艾特专业人员设计 检验的成品飞机,任何改动都会改变原来的设计思想.飞机中心 重心 以及拉力线的改变会影响飞机的整体性能.  慎重!
你好,翼龙给我感觉设计时留的余量很大,比如各位不同的补强方法,直接换用7.2V电池组(比原电池组少一个电池),不管是重量变化,还是动力变化,对飞行影响都不是很大,感觉不用克来控制质量(重量)。

网友:

重量和动力跟飞行速度和续航时间有关系.改变重量不要改变重心 改变动力最好不要改变拉力线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异想天开在 2004/05/09 07:31pm 编辑]

那楼上的你看看我的改进  哈哈哈哈 2。5CC的油机  如何???

网友:

好辛苦啊!这种布局好象应该上拉才好飞,具体多少度好好计算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

我看可以改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