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KT板做飞翼~~

楼主(2004-05-09):
[这个贴子最后由ylf999在 2004/05/09 10:30am 编辑]

翼的宽度看样子不够了..... 改成什么好呢...?? 大家给点意见

本来打算用180电机做个慢速飞机来玩玩~~但不知道180有多大的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翼型啊?对称?好象应该是S才对哦。我看书上是这么写的,呵呵

楼主:

全对称的~~我没图纸啊~只能自己估计着做~~这个KT板能任意弯曲(把皮扒掉)
那位兄弟有飞翼的图纸啊?给我一个好不?

网友:

飞翼好象是S翼型才对哦!你图上的都是对称呀!?到底要做什么机?

楼主:

我没S翼形的图纸啊~~  全对称应该也飞得起来吧? 另外飞翼重心怎么定呢?

网友:

若做飞翼的话也成。做的时候,可以使翼尖带一个很大的好扭,或者有足够大的并向上偏转的襟翼、并通过实验把合适的重心找出来。那飞翼还是能飞的。不过……,它的滑降比么……。

网友:

不必那么复杂,这架就很好飞,使用360电机直驱,机翼没做任何加强,只需不到二分之一油门就可维持平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5/09 12:40pm 发表的内容:
不必那么复杂,这架就很好飞,使用360电机直驱,机翼没做任何加强,只需不到二分之一油门就可维持平飞。
(www.hunanit.com/bbs/Uploadfile/2004-5/20045417132814.jpg)
(www.hunanit.com/bbs/Uploadfile/2004-5/ ...
简单,漂亮!电机应该是370吧

楼主:

漂亮的轮子~~那里弄的另外用多大的浆?

网友:

偶没作过。。顶下

网友:

不错哟,简单好做~~
应该是伸泰的370马达,GWS的超轻机轮~

网友:

展翼85用180电机一定飞不了,飞翼要的是速度!
图纸这里有发过,搜索一下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5/09 05:40pm 发表的内容:
展翼85用180电机一定飞不了,飞翼要的是速度!
图纸这里有发过,搜索一下吧。
这可不一定,要看翼型了~~
飞翼最低推重比只要0.25就可以飞了
图纸再帖一次

楼主:

唉~~~昨天中午粘的翼下午被人不小心压断了~~转头贴照片上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ylf9992004/05/08 11:15pm 发表的内容:
翼的宽度看样子不够了..... 改成什么好呢...?? 大家给点意见
(photo.5imx.com/up/0405/2004582215180.jpg)
(photo.5imx.com/up/0405/2004582215181.jpg)
(photo.5imx.com/up/0405/2004582215192.jpg)
...
你的机翼和我的做法一样,你的宿舍也和我学校的一样烂呀.

网友(2006-06-25):
请问飞翼的舵机怎么连接,一定要用混控器吗?

网友:
顶上去.要什么动力?

网友:
飞翼最好用S型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