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新动力,

楼主(2004-05-10):
新动力组比以前老的力大,用1047浆。
今天刚拿到就装上去飞,有点风,没想怎么多。
整机300g,12V900毫安聚合物,拿在手上感觉吊机没问题(垂直拿着舵机没调好有点向后飘)没管怎么多(想飞起来在调)一放手机机向后斜着飞到5米多,感觉升力很不错。就在这时一阵风正面吹来(我正在调微调)把本来就向后斜的机机吹得从我头顶翻过去。啪~!摔了~~!!机头断了,机身和机翼没事,动力组主轴弯了一点,浆挂了。
用了半小时修好,过几天在飞了。
提醒没飞的PY,在飞前一定要拿在手上(向上垂直动力到能吊住的时候)调好舵机。免得向我一样,一松手机机就挂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楼主:

“网上无美女”老大,你上次帮我做的KT没寄到,要不这次我搞点EPP,你在帮我做架好点的3D。泡沫的太容易挂了。我多搞点EPP够你和我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09 05: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5/09 05:33pm 发表的内容:
“网上无美女”老大,你上次帮我做的KT没寄到,要不这次我搞点EPP,你在帮我做架好点的3D。泡沫的太容易挂了。我多搞点EPP够你和我的。
上次是因为地址搞错了。
帮这点小忙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epp一般在哪才买得到啊???
  谢谢了

楼主:

要EPP去问问“蓝鸟”。
新动力组在12V下试飞3次挂了555555555~~~~~~~~~!!!!!!碳刷铜片架都磨没了。菜呀!力量可以了,可电刷不行。
不想在搞普通电机动力组了,不买到无刷不玩3D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5/09 09:35pm 发表的内容:
要EPP去问问“蓝鸟”。
新动力组在12V下试飞3次挂了555555555~~~~~~~~~!!!!!!碳刷铜片架都磨没了。菜呀!力罼梢粤耍傻缢⒉恍小?不想在搞普通电机动力组了,不买到无刷不玩3D
那别急,等我的配置吧。
国产马达和电池都是很不错的,而且还便宜,不要老想国外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5/09 09:35pm 发表的内容:
要EPP去问问“蓝鸟”。
新动力组在12V下试飞3次挂了555555555~~~~~~~~~!!!!!!碳刷铜片架都磨没了。菜呀!力罼梢粤耍傻缢⒉恍小?不想在搞普通电机动力组了,不买到无刷不玩3D
该动力怎么这么脆弱啊,

楼主:

动力到是不错,但是3次加起来用了不到6分钟。哎~~~~!想办法换都难换,建议搞点碳刷架来卖卖。

网友:

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5/09 09:35pm 发表的内容:
要EPP去问问“蓝鸟”。
新动力组在12V下试飞3次挂了555555555~~~~~~~~~!!!!!!碳刷铜片架都磨没了。菜呀!力罼梢粤耍傻缢⒉恍小?不想在搞普通电机动力组了,不买到无刷不玩3D
昨天我就想告诉你这样不行,还没来及发帖子,你就挂了。不可能不挂。

楼主:

说说看,什么问题?请教。谢!

网友:

你看即使是GWS,测试数据也最多用到10.8V,而你却用12V,不要说370,就是380、540的寿命也会小得可怜。蚂蚁新动力组在7.2V下有340g的拉力,能满足一般3D的要求,没必要用高电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5/11 04:37pm 编辑]

再看380钴电机的电刷和换向器,多么粗壮,即使这样,也只用最高10V电压,现在你明白了吧。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