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翼龙慢速电动飞机(三通道版)?

楼主(2004-05-11):
翼龙的遥控器能不能接在电脑上练习的???
翼龙飞机有什么缺点??

网友:

翼龙配备的遥控设备不支持模拟器接口。
我买的翼龙尾翼固定不死,好象是螺丝孔大了,另外我的接收器电路有虚焊,有几次在空中遥控失效,还好,比较耐摔,修了还能用。
总的感觉,比较好飞,起飞和降落都比较简单,我第一次飞就有一次比较好的降落,第2次飞的时候降落水平大有提高。虽不能定点降落,起码可以保证平稳降落了。:)

网友:

楼上的,我发现你说的话里面有很多句都是乱码,不清楚你说什么,就看到结尾(以下是引用你的原话):总的感觉,比较好飞,起飞和降落都比较简单,我第一次飞就有一次比较好的降落,第2次飞的时候降落水平大有提高。虽不能定点降落,起码可以保证平稳降落了。:)      的确,翼龙飞机的性能很不错哦!!!          只要飞行的时候注意操纵准确,相信你也会是高手!!!

网友:

下面引用由hanfengct2004/05/11 01:21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的遥控器能不能接在电脑上练习的???
翼龙飞机有什么缺点??
遥控器不能接模拟器,机机无大的缺点,找个大的场地练习,很好飞。尾翼不耐碰撞,飞行前建议将主翼按照论坛上的方法补强。

网友:

翼龙新款遥控器将支持模拟器接口,即将上市!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ion2004/05/11 06:52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新款遥控器将支持模拟器接口,即将上市!
是不是真的啊?  要是真的话我第一个买,我这个菜鸟也有用武之地咯!

网友:

是真的,是4通道的设备上有。

网友:

下面引用由gs09572004/05/11 06:16pm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我发现你说的话里面有很多句都是乱码,不清楚你说什么,就看到结尾(以下是引用你的原话):总的感觉,比较好飞,起飞和降落都比较简单,我第一次飞就有一次比较好的降落,第2次飞的时候降落水平大有提高。虽 ...
5555555555555555,我也不知道怎么成乱码了的, 昏死哦    回了我都没看看的。

网友:

乱码应该和操作系统及输入方法有关系,我们的论坛是支持繁体字的。

网友:

翼龙的飞机,一个字:好!
新手的超超超级入门机,如果再给我机会,我会选择翼龙一万次。:)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5/12 11:17am 发表的内容:
翼龙的飞机,一个字:好!
新手的超超超级入门机,如果再给我机会,我会选择翼龙一万次。:)
说得真好,真感人~~      要是我妈能在给我500块的话,我会选折你,翼龙!!!!!

网友:

翼龙的速度是多时(无风情况下)?比火鸟慢很多吗?能不能作正筋斗啊?

网友:

我的翼龙还没买就先买了T4YF,翼龙到货就马上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