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Tiger超超超精确铰链制作过程!!!

楼主(2004-05-13):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tiger在 2004/05/13 02:00am 编辑]

工具和材料。

把罐裁成20MM X 70MM

先把它对折

然后中间分别放1.80和1.90的钻嘴,用钳夹(我中间的钢管粗1.8MM,钻嘴用1.80和1.90)这图可以放大看,要清楚啦

夹好的形状.

楼主:

用胶水把它粘好,注意管里不能有胶水!!!

用介刀把管子分成三份,用1.80钻嘴的不要中间,用1.90钻嘴的不要两边,这步骤很重要,但一个人没办法把它拍下来.

网友:

好样的,顶一下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tiger在 2004/05/13 02:03am 编辑]

每个步骤的样板

用钢通把两个零件连起来.

成品活动很灵活.重量在0.50克左右.
改进
1.把钢通改成钢丝,但可能会增加重量.
2.用胶水把Y字形铰片的两边用胶水粘一下,防止脱落.

我用的钢管是手表皮带上的一个配件,你们要是没有就用钢丝代替,也可以在回贴后把邮箱地址发给我,我会把我的地址给你,你给我寄个贴足邮票的回邮信封,我会给你一些钢管,钢管长度有10MM和18MM良种,因为数量有限,每人最多给两部机的数量,大概二三十个够把!!!给完就没啦

网友:

KingTiger,能不能帮我做几个KingTiger牌超超超精确铰链,好让我的1+1也爽一下。
对了,你的油机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飞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5/13 10:08am 编辑]

穿个大头针就行了(不要忘了,把针尖回个头)
十三年前就这么做过..........当时还没想到用表轴
其实我个人认为小3D电动实在没此必要

网友:

如果实在要用钢通的话,很好找的,买几个篮球打气用的气针就行了,嘿嘿

网友:

不愧是超精度!试飞了没有?

网友:

超级灵活!!!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tiger2004/05/13 00:58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5/2004513045170.jpg)
每个步骤的样板
(photo.5imx.com/up/0405/2004513045171.jpg)
(photo.5imx.com/up/0405/2004513048150.jpg)
...
请问:铰链的一半弯折后要用点胶粘上吗?中间的轴的两端有防止脱落的突起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ljl2004/05/13 06:03am 发表的内容:
穿个大头针就行了(不要忘了,把针尖回个头)
十三年前就这么做过..........当时还没想到用表轴
其实我个人认为小3D电动实在没此必要
回去用大头针试过了,不灵活。
钢通是皮带上的配件,不是表轴。外径流1.80,内径1.55.

网友:

我得也是用大头针,可以减轻点重量。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5/13 10:32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铰链的一半弯折后要用点胶粘上吗?中间的轴的两端有防止脱落的突起吗?
对啊,铰链的一半弯折后要用点胶粘上,中间的轴的两端和轴是紧配合,而且还粘了502.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13 08:53am 发表的内容:
不愧是超精度!试飞了没有?
小3D我没有,但我把它用在翼龙上,非常好,非常灵活.17克的舵机转动时毫不费劲.不想没改前那样费劲.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5/13 01:25am 发表的内容:
KingTiger,能不能帮我做几个KingTiger牌超超超精确铰链,好让我的1+1也爽一下。
对了,你的油机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飞啊
没问题,不过要过一段时间,因为最近忙.
油机还没发动机,最快要月底把.

网友:

我的1+1 3D的副翼用的就是,中间用大头针串起来的,很灵活啊。

网友:

Tiger,你还是打算买46级发动机啊?哈哈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topic=730&start=10&show=0

网友:

好东西,顶!

楼主:

下面引用由szc2004/05/13 12:31pm 发表的内容:
Tiger,你还是打算买46级发动机啊?哈哈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topic=730&start=10&show=0
大概是吧,不过在买的时候才最后决定。

网友:

我就不想了,我要52!!!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