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接收机能用翼龙的遥控器吗?

楼主(2004-05-1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调制类型一样,频率对应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呵呵, 我也是新手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各位大虾?

网友B:
翼龙是调频的; 27MHz大多数设备是调幅, 所以有问题; 试验一下就知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