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放风筝的绳子来控制540级的飞机舵面吗

楼主(2003-06-15):
请问可以用放风筝的绳子来控制540级的飞机舵面吗

网友:

不太明白,请说清楚点吧!

楼主:

就是用绳子代替拉杆,一头绑在舵机摇臂上,一头绑在舵面摇臂上,我想绳子的强度应该够,好像也没有其它问题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hgca2003/06/16 10:37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用绳子代替拉杆,一头绑在舵机摇臂上,一头绑在舵面摇臂上,我想绳子的强度应该够,好像也没有其它问题了
兄弟  原来你是用绳子代替钢丝喔是可以的,不过要把两根绳子长度调节成一样喔.

网友:

绳子会有韧性,建议不要,因为舵量控制其实有时候就只需要那么一点点,有了韧性,绳子是在动,可是不一定舵会动啊,换细钢丝吧!

网友:

好像不行吧,拉没有问题了,但是推呢?用绳子怎么推副翼或者升降翼呢?

网友:

用绳子代替拉杆,飞机起飞后会抖动,飞机抖动后绳子会抖动,绳子抖动后陀面会抖动,陀面抖动后飞机会抖动,飞机抖动后绳子会抖动,绳子抖动后陀面会抖动,陀面抖动后飞机会抖动。。。。最后是飞飞机的人看着地上的烂飞机在抖动。哈哈哈

网友:

我晕!现在已经开始抖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选弹性差点(伸缩量尽量小)的绳子,最好不要把绳子暴露在气流中,应该就可以了。当然,调整也很重要,气温变换都可以影响长度的。以前有个项目叫“线操纵特技”的都是用绳子做舵面控制的。

网友:

干啥用绳子
钢丝就得了

网友(2005-01-23):
四季豆  在 2003-6-22 06:22 发表:

选弹性差点(伸缩量尽量小)的绳子,最好不要把绳子暴露在气流中,应该就可以了。当然,调整也很重要,气温变换都可以影响长度的。以前有个项目叫“线操纵特技”的都是用绳子做舵面控制的。

用细钢丝的

网友:
把绳子绑在脖子上才是最好的选择(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