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无刷三角翼,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第一台~嘿嘿

楼主(2004-05-15):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15 01:46am 编辑]

没KT板做3D了,把以前做的一个CDROM无刷拿出来做了架三角翼~~
不知道国内还有朋友做过吗?
要是没有,我这可就是第一台了~~哈哈~~
这个机身是旧机身,以前用370和380马达都飞过~~
配置:
长度:42cm
翼展:50cm
发射机:FF9CHP
接收机:飞高6通
马达:自制CDROM无刷 + GWS 4025
电调:JETI
舵机:GWS NARO PRO X1
      青鸟 8克     X1
电池:超越聚合物锂电 7.4v 1800mah  X1
      伸泰 7.4v 1800mah            X1
起飞重量:250克

网友:

哇.强!!!
你的无刷是光驱拆的吗?怎么改的轴>?
扭力够吗?转速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imac9022004/05/15 01:58am 发表的内容:
哇.强!!!
你的无刷是光驱拆的吗?怎么改的轴>?
扭力够吗?转速呢!?
其实这个马达在1个多月前就做好了~~可以那时买的第一个无刷电调用了不到2天就出问题了。
这个马达就一直在我的工具箱了睡了快2个月了。
当然是光驱上拆的了。
轴就是一般370减速组的轴。
目前拿在手里测试感觉拉力接近370马达,可惜没转速表测不了转速。

网友:

抢。。。哈哈哈哈哈哈。。。。小心点飞哈

网友:

哇塞!美女,我喜欢你的FF9
传说中的5级风可以照飞的机机,爽!

网友:

http://www.menglong-motor.com/docc/CP1.htm
应该是这个改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5/15 01:26am 发表的内容:
没KT板做3D了,把以前做的一个CDROM无刷拿出来做了架三角翼~~
不知道国内还有朋友做过吗?
要是没有,我这可就是第一台了~~哈哈~~
这个机身是旧机身,以前用370和380马达都飞过~~
...

电调是光区上的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05/15 11:14am 发表的内容:
电调是光区上的吗?
光驱上的能用就发了~~。

网友:

不错!应该是国内第一例光驱动力电动固定翼。
恭喜成功!!

网友:

哇卡卡
爽啊~~~~~~~~~~```
歪歪了哦\``

网友:

电调用了2天怎么出问题?

楼主:

今天上午去飞了下。
马达改的很成功,飞机性能也很好~~
就是飞得心突突地~~一直飞慢3D,偶尔飞这个东西真让人受不了。
我大约飞2分就下来停停,要不心脏受不了,哈哈~~
可是一次降落损坏了桨,在换桨时不小心把此马达的磁铁摔坏了。
然后立即去单位,把我机器上的光驱拆了下来,哈哈~~马达不错,磁铁是白色的,厚
度大了,直径也大了~~~性能应该更好些。
刚才做好了马达,用4025桨,全速才3.8A,哈哈,用手感觉拉力比370马达能差些,
但电流可小了好多啊~~~
一会儿再去飞飞~~

网友:

请问马达是怎么改的啊?直接拆下来就可以用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ymyol2004/05/15 05:37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马达是怎么改的啊?直接拆下来就可以用吗?
把原来的线圈拆下来,重新饶线。
根据马达的情况,自己搞个马达座~~

网友:

呵呵。。美女厉害哟。。。傍晚飞得咋样?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5/15 05:48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美女厉害哟。。。傍晚飞得咋样?
这是个新马达,我看磁铁大了不少,所有把线圈多加了几圈用15T,希望扭力大些,上那个
小白桨。
结果效果不太好,转速很低,带4025全速才3.8A,电流太小了。
刚才改成11T,用4025电流有6.6A左右,还算可以。但空载电流达到了2.4A,哈哈~~

网友:

不错,顶一下。

网友:

哥们,你的三角翼不错,怎么做的?可否贴点资料?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5/16 02:22pm 发表的内容:
哥们,你的三角翼不错,怎么做的煞裉阕柿希?
就是用泡沫打磨的。

网友:

用EPP做就好了。

网友:

这东西。。升力够吗?看上去蛮重的样子。。

网友:

好呀,天下第一!
我顶!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5/16 09:49pm 发表的内容:
这东西。。升力够吗瓷先ヂ氐难印!?
飞行速度需要很快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17 09:04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imac9022004/05/15 02:44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用了2天怎么出问题?
凤凰10A的,很是莫名其妙,一直试着好好的,突然一次就无法启动了。
我在台湾论坛问过这个问题,也有朋友和我的故障一样。
还有就是反映凤凰总出现收油后无法启动的问题,是有些批次的产品有问题。
台湾电调出问题的朋友直接找经销商更换就OK了,但我的电调是在国外进货,还在返修中,一直~~~在等消息。

网友:

DING

网友:

光驱改的无刷马力大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fengdayang2004/05/27 00:21am 发表的内容:
光驱改的无刷马力大吗?
光驱马达不改磁铁的话,可以达到300克拉力。
但不要一味追求拉力,用CDROM马达关键是省电,重量也轻。

网友:

美女:
翻出你的老贴提问:
我不想重绕线圈,你认为拉力怎么样?
我看了资料,我的cd电机转速在13000左右,我认为挺合适,也不想减速。

楼主:

从CDROM马达原来的饶线看,他一定数据低KV值的扭力型马达,如果要达到你说的高转速,使用高电压就行了~~
如果你不想搞绕线,我建议你做架小一点的飞机,类似狼的那种蝴蝶型的飞机,非常省电哦~~
CDROM不改磁铁还是做小飞机比较合适,如果刻意要求大出力是不明智的。

网友:

我的电机就是本帖第一页“网络害虫”给的连接的第一个电机。有指标的 ,你看看。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5/16 09:49pm 发表的内容:
这东西。。升力够吗?看上去蛮重的样子。。
全备250克,用的电调40克重~~

网友:

从数据看,电机输出功率40W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6/12 07:28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电机就是本帖第一页“网络害虫”给的连接的第一个电机。有指标的 ,你看看。
扭力比较大的在12v下,性能接近普通的280马达了~~

网友:

该死的是它有5个焊点,搞不清楚。
还有,我觉得用减速组的轴不好,我试了,精度不高。而光驱激光头导轨的钢轴精度非常高,插进去和原配没区别。有时间试试能不能攻罗纹。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6/12 07:40am 发表的内容:
该死的是它有5个焊点,搞不清楚。
还有,我觉得用减速组的轴不好,我试了,精度不高。而光驱激光头导轨的钢轴精度非常高,插进去和原配没区别。有时间试试能不能攻罗纹。
要先退火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6/12 07:40am 发表的内容:
该死的是它有5个焊点,搞不清楚。
还有,我觉得用减速组的轴不好,我试了,精度不高。而光驱激光头导轨的钢轴精度非常高,插进去和原配没区别。有时间试试能不能攻罗纹。
用370减速组的轴正合适,光头的倒向轴有的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