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样的翼龙吗?是什么时侯的机型?

楼主(2004-05-16):
图片太大了,传不上来,我找找连接看。

网友A:
拿ACDsee改一下嘛。

楼主:
不会用!别见笑!

楼主:
在这里
http://www.art-emodel.com/bf/index_09.htm

楼主:
好了可以了。我试了可以看到。

网友A:
是老外的原版吧?
acdsee中点中你的图片,按Ctrl+R,改变百分比就行了。

楼主:
acdsee是啥?

网友B:
也可用photoshop6.0以上版本,里面有生成网络图片的功能。

网友C:
帮你上!

楼主:
老大教下如何把图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