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好!翼龙问题??

楼主(2004-05-17):
    昨天买了一部翼龙出口版的,今天一大早就去飞了!
    翼龙的接收机是四通的,发射机却是三通的,不爽。

    只能做筋斗,其它什么都不能做!!太遗憾了!

    那位能否告知小弟,翼龙发射机怎么改四通的!!!!

网友:

啊?这个也能改啊? 高手也教教我啊?哈哈。

网友:

发射机应该可以改.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f1052004/05/16 06:58pm 发表的内容:
昨天买了一部翼龙出口版的,今天一大早就去飞了!
    翼龙的接收机是四通的,发射机却是三通的,不爽。

    只能做筋斗,其它什么都不能做!!太遗憾了!
...
好象做倒飞也不难啊!但要维持较长时间倒飞就有点难!
广州有卖吗?以前好象没有啊!
你买的是白色遥控器那种吗??电调的线性好吗??

网友:

你的一龙还能做跟斗,我的还不能翻跟斗那(动力不足)

楼主:

下面引用由微笑的猪头2004/05/17 10:57am 发表的内容:
你的一龙还能做跟斗,我的还不能翻跟斗那(动力不足)
先俯冲,然后再拉竿!!
翼龙地油门线性一般,推到4/1的时候电机才转!

网友:

是的, 我的也感觉到动力不足哦。是不是要换电池啊??我的电池才飞了4次左右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f1052004/05/17 12:04pm 发表的内容:
先俯冲,然后再拉竿!!
翼龙地油门线性一般,推到4/1的时候电机才转!
最弊推到4分3就以达到全速运行,就是可以调的部分只有4分1~~~4分3之间。玩起来不好玩,有时想少推点油门杆减少点电流,点知原来马达还是在全速运转!!

楼主:

是啊!

网友:

翼龙属于慢速的练习机,飞油机也不能拿练习机练飞特技动作吧
如果要做特技建议还是买挑战者之类的飞机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byrne2004/05/17 12:52pm 发表的内容:
最弊推到4分3就以达到全速运行,就是可以调的部分只有4分1~~~4分3之间。玩起来不好玩,有时想少推点油门杆减少点电流,点知原来马达还是在全速运转!!
根据我的经验,可以先回到零,再慢慢推杆就可以让电极转速降低。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engjin2004/05/18 03:29am 发表的内容:
翼龙翻筋斗好翻,我的可以连续翻七八个,倒飞就是不能太长时间,只有几秒
高手,连续几个筋斗,帅呆啦!!!(估计风不大)  其实翼龙倒飞也很稳定,当然,和特技机比起来还没有特技机的好咯,毕竟翼龙是练习机嘛!上上个星期天我还翼龙倒飞降落,帅!!!!!!!!

网友:

翼龙的性价比高

网友:

我买的翼龙遥控器上有油门微调,油门线性范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