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问题啊????????????

楼主(2004-05-17):
我最近刚买了一个GWS300电调啊!不知道为什么,装在350C上,调速时出现了问题啊!很意外啊!速度是可以调!但是在中低速时,螺旋桨的转速和舵机抖舵一样!在抖啊!弄的整个飞机都在抖!不好飞!!不知道有谁碰到过啊!!!!!!!!!!!!!
我磨和电机,和换了电机还是一样!!!!!
救命啊!!!!!!!!!!!!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蚂蚁的抖,原来都抖。

网友:

不会吧,GWS的不会抖呀.我用蚂蚁的电调那叫抖的要命.用GWS的480根本觉察不到.

网友:

我用gws也不斗呀

网友:

厄的也不抖。。4不4启动的油门最低点不对。。把微调拉下来试试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wuyaoliang2004/05/16 09:45pm 发表的内容:
我最近刚买了一个GWS300电调啊!不知道为什么,装在350C上,调速时出现了问题啊!很意外啊!速度是可以调!但是在中低速时,螺旋桨的转速和舵机抖舵一样!在抖啊!弄的整个飞机都在抖!不好飞!!不知道有谁碰到 ...
你使用的是什么舵机?还有数量?
GWS的电调只支持使用微型舵机,数量最好不要超过3个。
如果你使用大舵机或数量超过3个,会造成电调的BEC过载,这样容易失控。

楼主:

我以前的一个300也不抖啊!!!!!!!!!!!奇怪!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蚂蚁电调会抖,原来大家都会。GWS的也会!? 但是有的就不会!?

网友:

那么说是质量问题?找厂家换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5/17 01:33pm 发表的内容: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蚂蚁电调会抖,原来大家都会。GWS的也会!? 但是有的就不会!?
这不是产品质量问题,主要是使用问题。
这个失控的问题确实有,主要是因为使用3个以上的舵机造成的。

网友:

这到不一定,就算不带舵机也会抖。我试过。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5/17 02:04pm 发表的内容:
这到不一定,就算不带舵机也会抖。我试过。
换过其他电调吗?有没有试过别的接收机?舵机是全部都抖还是个别的抖呢?

网友:

Q: Why does the speed change when I move the rudder, aileron, or elevator?
A: Moving other controls, such as the rudder, will momentarily affect the throttle setting by a few percent. This is because during the movement of a control stick, the time between throttle pulses can vary, and the integrator is thrown off by this. This effect is minimal though.
If the throttle level changes a lot during control movements, it's likely you have a binding control surface which is causing high current drain from the BEC or receiver battery, which can adversely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ESC.
这个情况和你的一样,也就是说是BEC的问题,听钓鱼狼的“ 4不4启动的油门最低点不对。。把微调拉下来试试看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原来碰过,我以为是接收机的问题。我换了3个不同型号,牌子的接受机才发现,根本不是接受或者电调的原因,是接受天线线太靠近电调的动力线,干扰造成的,记得把天线拉出来不要绑在飞机上面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17 08:07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这个问题我原来碰过,我以为是接收机的问题。我换了3个不同型号,牌子的接受机才发现,根本不是接受或者电调的原因,是接受天线线太X近电调的动力线,干扰造成的,记得把天线拉出来不要绑在飞机上面
你说的应该不ICS300吧,这个应该叫EMI干扰,我不太懂只是知道这个问题。
应该电调设计上的缺陷。
我试过把电子设备握成一团,线靠的很近,就会时不时的出现轻微的调舵,但正常使用时不可能让线离的这么近的。应该算是正常的,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ICS-400+R6N,4个小舵既,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