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4-05-17):
    我想问一下通道是怎么安排的:垂直尾翼一个通道、水平尾翼一个通道、副翼一个通道,加上电调是四通道。如果要求机机有侧滚那么副翼就要用两个通道,一共是5个通道。而遥控器只有两个十字方向键盘四个通道,而现在要5个通道的比例输出。不懂求教。

网友:

1 副翼
2 升降
3 电调-油门
4 方向舵-垂尾
如果你是4通设备,那无法使用2个舵机通过混控的方式控制副翼。但你可以把两个副翼舵机的信号线并联使用1通道。

楼主:

如果通过混控的方式那就没有副翼同时向上或向下了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大雨2004/05/17 09:05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通过混控的方式那就没有副翼同时向上或向下了呀
把舵机的放置方向转180度,就OK了

网友:

。拉杆都在装舵盘外边就是一个上一个下了。。要带襟翼功能就得专门的襟副翼连动了。。设备上带的。。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连线。。v型尾翼混控线能不能当那个用?偶没用过 。:)

楼主:

不要方向舵,只要副翼可以控制飞机吗?

网友:

只要有副翼和升降就可以飞,但飞3D必须要有方向舵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大雨2004/05/17 08:42am 发表的内容:
我想问一下通道是怎么安排的:垂直尾翼一个通道、水平尾翼一个通道、副翼一个通道,加上电调是四通道。如果要求机机有侧滚那么副翼就要用两个通道,一共是5个通道。而遥控器只有两个十字方向键盘四个通道,而现 ...
最主要的是你现在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并非一定要襟翼功能啊

楼主:

想做一个板型的飞行器,只有机翼就象B2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大雨2004/05/17 12:15pm 发表的内容:
想做一个板型的飞行器,只有机翼就象B2
那样的话只能是用带混控的遥控器了,一个"三角翼混控"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用两通道的做:两个通道控制两个副翼,不要电调只要一个开关就行了,再加上一很长X字尾翼(无控制,起一导向的作用)。
   副翼同时向上是上升,同时向下是下降,一上一下是横滚。
   看看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发一个图上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大雨在 2004/05/17 12:59pm 编辑]

网友:

两通道不行啊
开关也要一个通道三,不会就是地上接通电机,没电再下来?!
混空是一定要要得,不然就改成平垂尾控制好了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5/17 08:50am 发表的内容:
1 副翼
2 升降
3 电调-油门
4 方向舵-垂尾
...
怎样并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