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翼型数据怎么用啊,有没有软件可以打印啊!

楼主(2004-05-17):
(无正文)

网友:

一行两个数字为一组,分别表示翼型某一点的X坐标和Y坐标。翼型描点的顺序是从后缘到上弧然后到前缘再到下弧最后结束于翼型的后缘。初始坐标数据单位是毫米,描绘的翼型弦长是1毫米。绘制并打印翼型用的软件建议使用AUTOCAD系列计算机机械工程辅助设计软件。只要将原翼型坐标数据中,每组数据中两个数字的分隔用逗号替换掉,然后将每一组数据按照顺序复制并粘贴到该软件多义线绘制时的坐标输入信息栏并回车,即可将所绘翼型逐点描出。

楼主: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5/17 04:31pm 发表的内容:
一行两个数字为一组,分别表示翼型某一点的X坐标和Y坐标。翼型描点的顺序是从后缘到上弧然后到前缘再到下弧最后结束于翼型的后缘。初始坐标数据单位是毫米,描绘的翼型弦长是1毫米。绘制并打印翼型用的软件建议 ...
嘿嘿,这方法我用过啊,可是点好多啊,行不通的啊,手都要肿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