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升级方案

楼主(2004-05-18):
本人已有4vf,打算用gws接受器,配两个艾特舵机,加起来大概要多少钱呢?大算加副翼,谁能tell me

网友:

翼龙增加个50g 60g飞起来没问题 上限是100g 在重就危险了!电机换个480 如何 注意散热

网友:

改完重量增加无几。
GWS接收4通接收机才4克,比原配的要轻 价格175 元
http://www.elemodel.com/shop/store/commodity_detail.asp?id=239
多加副翼,也就加个10左右,放心改吧。

网友:

放心,我的翼龙被我加强了以后起飞重量有700++克,照样飞

网友:

想办法减重,应该更好飞.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预算是300,够吗?我想挖减轻块,可行吗?

网友:

电机换了电池要跟上啊

网友:

没问题!改!翼龙的动力够了,改完最多增加30克!!舵机用好一点的,翼龙原配舵机不太好!

网友:

支持!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ddr2004/05/18 07:25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是这么想,预算是300,够吗?我想挖减轻块,可行吗?
我觉得无乜地方可以挖减轻块了,翼龙加个几十克基本上影响不大,我乜都无改,加强了机翼连接处,估计重了几克,然后用了旧的G4电池两并两串,电池组188克就比原来的重35克,进行普通飞行,飞起来感觉变化不大,这可是增加了重量,减了电压的飞行表现,可以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按你的想法去改是可以的,无需从机身上专牛角尖去减重而降低强度,以免失去翼龙的最大优势------坎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