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为有用过好电调,请教了

楼主(2004-05-18):
[这个贴子最后由lym0610在 2004/05/17 04:57pm 编辑]

25.5x12.5x9.0毫米
重量:10克(含线材);4克(不含线材)
散热片重量:2克
自动断电器:4.2V
电池去除电路:5V/1.2A
重置功能:油门最低点
适用电流:8-15A
适用电压:6-9.6V

——————————————————————————
上面是ICS300电调的参数,

里面说的电池去除电路:5V/1.2A,自动断电器:4.2V,重置功能:油门最低点

各是什么意思?
本人为有用过好电调,请教了

网友:

1.电调是包括电路板+电线、信号线、开关的,电路板的重量就是不含线重,
  重量为全重。
2.GWS-ICS附带散热片,如果在使用电流不大的飞机上可以不装散热片,以减少重量。
  如果需要大电流工作,就要装上散热片了。
3.为了保证接收机的正常工作,在动力电池电压低与此断电电压后,
  就会切断动力马达的电源,保证接收机正常工作,以保证控制飞机降落。
4.及BEC功能,提供给接收机和舵机的电源,GWS的电调只能提供1.2A的电流,
  所以只能使用4颗以下的微型舵机,如果超过数量或使用大舵机,有可能造成失控。
5.在开启发射机后,如果油门没有在最低点,电调是不会驱动马达转动,确保安全。
  还有在电调的自动断电启动后马达停转,只要将油门收到最低,再加油门马达会继
  续工作。
  但建议如果电调自动断电后,除特殊情况需要加动力迫降,尽量不要再开马达,
  免得因接收机供电不足造成失控。
6.ICS300在不装散热片时工作电流最大为8A,安装散热片最大工作电流15A。
7.在允许电压内工作,否则电调容易烧毁,但GWS的技术人员已声明可以正常使用
  11.1v电压(即3节锂电动力电池)。

网友:

热心呀。

网友:

及时

网友:

这是应该做的,我们要无私的尽最大所能的为模友们解决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5/17 08:50pm 发表的内容:
这是应该做的,我们要无私的尽最大所能的为模友们解决问题。
先先
贝        !!!!!
赞扬!!!

网友:

谢谢美女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5/18 10:28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美女啦!!
我只是把知道的说出来,为了方便大家,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5/17 06:01pm 发表的内容:
1.电调是包括电路板+电线、信号线、开关的,电路板的重量就是不含线重,
  重量为全重。
2.GWS-ICS附带散热片,如果在使用电流不大的飞机上可以不装散热片,以减少重量。
  如果需要大电流工作,就要装上散热片 ...
斑竹本色啊!
服!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美女说的好详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