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微型舵机直接用白乳胶粘到机体上可以吗?

楼主(2003-06-16):
我在改造我的猎鹰电飞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舵机固定到飞机里面(里面空间很小)。
不知道直接用白乳胶把舵机粘到机体上可以否?是不是以后就不容易把舵机取下来了?
如果不把舵机粘到机体上,有什么办法固定吗?有朋友建议我用桐木作支架,我又不知道怎么做?
那位大侠帮我?

网友:

可以用双面胶粘上,不用时可以取下来.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2003/06/16 11:59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用双面胶粘上,不用时可以取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别用带海绵的那种...建议用普通的多层折叠再沾..

网友:

千万不要用双面胶,舵机是飞机的生命,一定要可靠固定。建议用一块“巴沙”木挖个舵机孔,然后整块放在机体内用白乳胶大面积固定,然后用长螺丝把舵机固定。

楼主: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让我这个初哥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双面胶粘好后用泡沫塞紧,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2003-08-09):

其实方法要按个人的条件而言,但重要的是保证可靠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