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翼龙,

楼主(2004-05-19):
今天和小飞在暨大飞完后还剩两块电,又走去珠江新城(充分发扬红军过草地的伟大的革命精神,走了大约1个小时)见到两个高手在飞油动3d机,有40级吧,真的很猛
谁飞
电机
的,星期四一起去珠江新城飞,现在有我跟小飞,我是刘俊,手机13824441968,在广州的同好,可以和我联系。
我的翼龙尾轮终于掉了,电调有点毛病,有时试机时没按机身开关螺旋浆就转了,我连发射机都没动,真险啊,搞不懂,但上了天一切正常,有时试机又正常,有哪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A:
翼龙是个好机机,我现在能跟斗和倒飞,以后你也试试,很好玩。

楼主:
翻跟斗我也会,倒飞就没试过,明天跟小飞去飞,他的已经改过,明天发图

网友B:
珠江新城太多高手啦,我试过一次在那飞的时候有两部油机在飞,相比之下我的翼龙慢很多,风大也不稳,竟然被路过的民工说我的电动翼龙飞不高、没用!又说翼龙是用泡沫做的,简陋!气死我啦!
倒飞很容易的,把高度飞高点,然后象平常拉正跟斗一样,当飞机翻到跟斗的最最高点时马上把拉杆变推杆,就可以倒飞了,倒飞时注意舵的方向是相反的。打舵轻一点就可以尽量保持平稳的倒飞。
明天你们不怕下雨吗??
可惜我要上班啊!
下次去飞叫埋我啦! 安仔 13802915042

网友C:
我估计你的翼龙拉距离时设备受到外界的不明干扰吧!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飞上天的时候一切正常,所以也没怎么注意这些.其实翼龙的设备在国内来说还是算很好的了,起码相比价格来说都是实惠的.火鸟的设备是一起的,不能成为独立设备,电子设备要是只坏一个小配件,那设备就完全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