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4-05-19):
电动机的问题!
请问speed400电机直驱,应用多大的螺旋桨?8.4v下的电流多大?拉力有多少?
谢谢!

若是减速又应用多大的传动比?桨?电流?拉力?
呵呵

网友:

我想买,但还没买到。
主观估计:
7X4或7.5X4
330-360g
13A-16A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5/19 02:24am 发表的内容:
我想买,但还没买到。
主观估计:
7X4或7.5X4
330-360g
...
哎,有13-16A啊!电流大了!才300-360g,拉力小了!
我觉得380都有300多克的拉力啊!

网友:

对呀,380有10-12A呢。

楼主:

不会哦,他们给我说只有7安的嘛

网友:

呵呵,370动力组都有9A呀。

网友:

400级的电流出于寿命考虑一般要求不超过15安,拉力嘛,自然是加减速来的大一点,我的电机说明建议折桨15*18厘米或16*18厘米,刀桨12*12或13*13,这是适合要求速度的飞机。

网友:

航佳或翼龙的380电机用7×4的浆地面《10a,空中小于8a,拉力300-320克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5/19 12:06pm 发表的内容:
航佳或翼龙的380电机用7×4的浆地面《10a,空中小于8a,拉力300-320克
哎,还是看起这个来安心一点啊,我用的是锂电1800mah,6C也就10A啊,所以很关心电流!

网友:

我的380飞机用1节锂电达不到最大功率,要用2节并联。

网友:

那你还不如买容量大点的锂电来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5/19 01:16pm 发表的内容:
哎,还是看起这个来安心一点啊,我用的是锂电1800mah,6C也就10A啊,所以很关心电流!
6C?兄弟,保守一点的好,还是4C的用的久一些!

网友:

对,  唐山大兄  说的极是,。。

网友:

下面引用由cst2004/05/19 09:32pm 发表的内容:
那你还不如买容量大点的锂电来飞。
我还要飞370  3D呢,电池不是浪费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5/19 09:55pm 发表的内容:
我还要飞370  3D呢,电池不是浪费了。
对,和我考虑的一样啊
呵呵
不过还好,我已经找到了暂时的解决办法了
今天在航佳模型购得另一种380,这种380在8.4v时比云舞原配380转速慢100转(相同螺旋桨),而电流却要小2安多,嘿嘿,这个能用了吧,放心了啊!
当然,大容量电池也可以考虑一下,但要多大呢?30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