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个建议

楼主(2004-05-20):
我有PCM-4CH发射机一个,想自己DIY一个和云舞者性能差不多的机机,尽量少花米米的.请教高手们给出个配置.

网友A:
啥么牌子出4通道PCM设备?振华么。。。不知道和飞高接收机能不能配上。。然后买几个华脉的舵机。。有米就买GWS或者青鸟的。。再。没啥了吧。。电调一定要GWS的。这个省不得。。动力组就随便了。。只要不做悬停。。常见的35/组的就不错。。再还用啥。。楼下补充。。。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看到PCM就知道是振华了

网友B:
TB-20A(带触发开关、空模) 70元。华迈9克舵机两个150左右。
PCM-4CH发射机跟飞高接收机能不能配上就不清楚,齿轮箱、动力组、等等就呵呵~~~~~~~~不用说了吧?也可以找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