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改造完成!

楼主(2003-06-17):
经过大家的帮助,我的猎鹰改造完成,主要是把猎鹰的控制系统全部换掉,使用两个
舵机
一个电调,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升降和副翼,明天试飞,如果能飞起来的话我会贴照片,如果飞不起来就只好在改了。^_^
我敢保证各位见到我改造的飞机一定是世界上最丑陋的飞机。我自己看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该动的地方好像都动了。

网友A:
兄弟 先恭喜你改制成功 再祝你飞行顺利

网友B:
原来的遥控不要丢,把该减重的减重,做一个超小型的遥控飞机。

网友C:
记得在猎鹰机翼底部拉跟线让翼没那么容易折喔!
猎鹰机翼很易摺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

网友D:
期待中……

网友C:
我在深圳布吉的你在哪玩喔!
但这几个月没什麽时间玩要工作呀!

楼主:
我在香蜜湖前面的空地,
地方不是很大,所以也就只能玩电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