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楼主(2004-05-21):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21 01:39am 编辑]

测试用马达:GS B20-40-7 KV3800
电池:7.4v超越聚合物电池
齿轮:GWS 350C CS组 5.33:1
桨: GWS EP-1147
飞机:自制马桶机(以前旧鸡,测试完退役)
起飞重量:370克左右
因为目前还没有条件测试确切拉力,只能继续使用土办法~~嘿嘿......大家不要笑啊~~~
不过还好测了一下电流,全速电流在7A多点。
实际飞行,动力初期1/2油门旋停,水平不够还不能停时间长了。
一般在接近2/3油门旋停,飞行时间大概有15分左右吧,没自己记。
大家看飞行不是很爽吧,但你要看看飞机的起飞重量啊~~370哟
消耗功率才60瓦。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好,我也买。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无刷的时代来了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我买!!!!!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哈哈,都来玩无刷啊,不用为节省几g重量茶饭不思想了。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5/21 01:30am 发表的内容:
测试用马达:GS B20-40-7 KV3800
电池:7.4v超越聚合物电池
齿轮:GWS 350C CS组 5.33:1
桨: GWS EP-1147
...
真羡蒙美女同志。巨大诱惑。如果一个无刷电机和校花摆在我面前任我挑,我会选择无刷。看来我要勒紧腰带,省吃俭用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买买买,
美女兄,同样的配置,换成10.8V锂聚,效率怎么样?是不是还是最佳配置呢?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2 09:54am 编辑]

坑定是10。8V得好拉,拉力会增大至少一半 。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要好多米哦
说一下嘛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2 09:52am 发表的内容:
坑定是10。8V得好拉,拉力会增大至少一半 。
拉力当然会大的,但同样的配置,效率是否会有所增加,或基本一样呢?有待各位滚雷探索了。

网友:
电动3D无刷动力组测试~目前满意配置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