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问题!

楼主(2004-05-21):
各位老大可否告知哪儿有卖逆推桨的啊?谢谢了!~

网友:

螺旋桨调头,电动机转向调头,这也是标准的反桨。你地明白?

网友:

如果是380电机,可以考虑翼龙和火鸟的桨

楼主:

谢谢!小弟我是个标准的菜鸟!呵呵!
螺旋桨调头是不是指将螺旋桨反过来装啊?,电动机转向调头是不是指将正负极对调啊?

楼主:

好象没有人再回答我了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太菜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不会飞的鹰2004/05/21 03:04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小弟我是个标准的菜鸟!呵呵!
螺旋桨调头是不是指将螺旋桨反过来装啊?,电动机转向调头是不是指将正负极对调啊?
对!

网友:

电动飞机无所谓正桨倒桨,只是有时后由于螺旋桨转向的问题使桨容易松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tails2004/05/21 07:45pm 发表的内容:
电动飞机无所谓正桨倒桨,只是有时后由于螺旋桨转向的问题使桨容易松动
不是吧!你用翼龙的桨试试就知道了,正反力量完全不一样。连最小的130电机用的桨都用正反之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5/21 08:09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吧!你用翼龙的桨试试就知道了,正反力量完全不一样。连最小的130电机用的桨都用正反之分。

我是说这样,不太理解你说的是那种情况。

楼主:

小弟谢过各位老大的耐心解释,我想作个后推式的飞机,用蚂蚁的370减速组,那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啊?是正负极对调好呢还是用反桨好啊?如果用反桨好的话哪儿有买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美女应该出来说说,他作过,很清楚。

网友:

关注啊!

网友:

其实就是将螺旋桨本来对着电机的那面换成是背对着电机,通电使原来桨的拉力变成推力就行了,螺旋桨是有正反面的。

楼主:

小弟今天将云舞者的螺旋桨反过来装上后还是拉力是,不是推力,谁能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啊?谢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不会飞的鹰2004/05/23 08:17pm 发表的内容:
小弟今天将云舞者的螺旋桨反过来装上后还是拉力是,不是推力,谁能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啊?谢谢了!
那你将电机的正负电源线互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