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ZAGI机,折叠桨是自己做的!

楼主(2003-06-18):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6/17 04:13pm 编辑]

没有涂装,是白板机,重410克,380动力,地面测推力为240克,星期天第一次试飞------失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6/17 04:09pm 编辑]

昨晚改进后就成了这个样子,加了上反角有2、3度吧?(昨天还是有5度的啊!)
中午还发现了重大隐患:380马达的磁铁有一块碎了!!!
谁能送一块给我啊?不然马达就报废了!
换了新马达后试动力,用7.3x3.2折叠桨,6节TCL1300的镍氢电池在开始的15秒,推力竟达到空前的290克(3秒内还略超过300克,我从没有试过有这么猛的动力!),厉害!足足比那烂380马达的动力提高了50克!机机又给我偷轻了几克,现在全机起飞重量为405克,推重比能达到0.7,应该很好飞啦!

网友:

我也想做这种机机

楼主:

机机图纸就是小财神的贴子上的“無尾翼機设计图纸”。
不过要改一下,原来的两片翼直接粘在一起,在翼边缘削出翼型,实际发现平飞升力不足,没有强劲动力无法飞。
所以建议在两翼间再夹两层材料,做成离翼前沿1/3处凸起翼型,并用吹风筒的热风吹出2、3度的上反角,滑翔性能会改善,低空好控制许多

网友:

试飞别忘了上片子看阿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6/18 11:10am 编辑]

昨天下午6点多去放飞了,结果------成功!!!
加了上反角的机机出手后飞得很平稳,并以小角度爬升(动力还不足),飞到约50m高推平后飞行速度加快,控制反应灵敏!
不过降落时打错舵,在10米高的地方左册翻掉了下来!机身没事,可有个PC9舵机完蛋了!回家拆开发现驱动舵盘的大齿被扫了4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