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艰难,终于把2个C组铜齿括孔成功!--更新试飞心得。

楼主(2004-05-22):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8 06:40pm 编辑]

从电动网要了1组C齿轮
2mm孔括到3mm大才可以套上无刷
本来想自己搞,无奈没有这个水平请有车床得作坊帮加工
工人叔叔居然要价10大洋。还不保证一定成功,NND,狠心交给他,成功拉,又回家拆了一个C350C得报废电机上面得齿轮,再加工一个备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2 12:48pm 编辑]

顺便问一声没有下面那个东西,电调得3根线怎么接到电机上面,焊接是可以,拿出来就不方便了

网友:

350的铜齿小,扩3mm的孔,强度还够吗?

楼主:

是啊!壁非常薄,这就是必须要请人加工得原因,先在木板钻一大孔把齿轮镶进去,再在钻床开孔。
我本来要了一组D组得齿轮,现在开不了啦,太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2 12:39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21233590.jpg)
从电动网要了1组C齿轮
2mm孔括到3mm大才可以套上无刷
本来想自己搞,无奈没有这个水平请有车床得作坊帮加工
...
这铜齿本来就易坏,现在扩了就更。。。。。。

网友:

有这样的就好。

楼主:

其实要400动力组得齿轮就可以了,那个厚,明天我得辉辉牌无刷套装也应该到了,那个就是配400得减速组,还配有散热转接座和接线插头。属于那种拿来就马上可以用得,不用那么辛苦去组装啦。

网友:

辉辉牌无刷套装???怎么样的?

楼主:

凤凰25电调+台湾J牌200级别无刷+gws400减速组+散热转接座 全部配接好,马上可以用

网友:

支持,顶!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2 02:17pm 发表的内容:
凤凰25电调+台湾J牌200级别无刷+gws400减速组+散热转接座 全部配接好,马上可以用
台湾J牌200级别无刷???有具体介绍吗?

楼主:

实物我还没见到,数据:
转速:3700RPM/V  空载电流:0.7A 内阻:0.064 最大电流:20A 最大转速:50000RPM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2 08:52pm 编辑]

散热转接座没有到,发扬DIY大法先用电工胶N圈上,怕散热不好,剪了一半宽度。能晒进去就行。

挺紧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2 08:42pm 发表的内容:
散热转接座没有到,发扬DIY大法先用电工胶N圈上,怕散热不好,剪了一半宽度。能晒进去就行。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22046310.jpg)
就是这台电机???

楼主:

这个是GS B20-7

楼主:

哈哈,装配上电调,7。4V电池测试,齿轮我是轻压进去没上胶水,手握动力组,油门反比炭刷的敏捷,1147+C组齿轮,拉力大!差点脱手了。
一下再测试配超越10。8V电池的拉力。
就是默认设置是有煞车的,不大爽,油门一关就马上停止转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4/05/22 09:18pm 编辑]

快试。10.8V看会不会脱手

楼主:

哈哈。10。8v电池我买回来还没有充电,现在马上充。。。。。。。。
7。4下无刷的威力发挥不出,所以我早就准备了2组10。8来飞无刷。

网友:

现在才充电???晕倒,少说也要二小时。慢慢来把,不要急!!!

楼主:

   手头还有一颗贾老师的7。4 1600ma是充满不久的(刚才那个上次飞尽了我还没冲到),又插上去看看,挖晒,一个字,猛~!!平时我们玩炭刷的油门退到一半和再继续推下去感觉拉力没什么差别。这个无刷一上不得了。风声呼呼的,一半油门都很大,再加大,那种风声是在用炭刷时候没体验过,大---就是大。
   拉力是随油门直线性上扬动力源源不断,真想不到7。4V的拉力也会如此大。看来是充分发挥了电力的效率。玩了2分多钟。电机还是温热,一模电池,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