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用1800mah的锂电,那不是很重吗

楼主(2004-05-22):
看我的电池49克
持续放电轻松达到7A

飞机可以控制在250克

网友:

你的留空时间有多长?这个电池在1000MAH左右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初飞菜鸟2004/05/22 02:44pm 发表的内容:
看我的电池49克
持续放电轻松达到7A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21446440.jpg)
飞机可以控制在250克
1000MA要达到7A谈何容易阿?!我手上的韩国KOKAM1300才勉强能用在370上,还是牺牲了拉力才勉强可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初飞菜鸟在 2004/05/22 03:06pm 编辑]

我用的是3个9克舵机,10克的电调,4VF自带的接收机,没有去掉塑料壳,估计有二十多克,
飞行重量280克左右,飞行很轻松,一松手就窜上去了,如果都用轻型设备效果估计更好了
最重的时候300克,也能吊,修补用的热熔胶太重了

楼主:

留空时间5分钟左右,不过我从来没有让飞机飞到没电才下来的,

网友:

才5分钟啊,要有外场充电器就很好了。用的什么动力组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初飞菜鸟在 2004/05/22 03:20pm 编辑]

外场充电也不管用啊,飞没电了再冲?就算是1C充电也要1个小时吧
幸好我电池多,朋友地方拿的,据说是10C放电哦

网友:

做的飞机有400克了,用的380动力组,拉力400多没问题,电池一百多克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