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提高动力的经验

楼主(2004-05-23):
今天作了一下试验,把电调的动力线剪到最短,就是连接电池的和连接电机
连接电机的一端直接焊在电机上,
全油门时转速提高了200转阿

网友:

对啊,申泰网站也是这么推荐得,不过转速你是怎么测出来得?

楼主:

我有激光测速器,我们这电脑市场旁一个杂货店里买得

网友:

???大哥200转飞机?

网友:

是提高了200转啊~~不是200转~~呵呵~

网友:

对啊,我的马达连线就是这样的啊,减少了线损,这个损耗比较可观的,特别是动力与电调的插接头接触电阻较大,。。。。

网友:

电机和电调的插头是我自己做的,一边是电脑的电源插头,一边是万用表的表笔做的,接触面相当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想飞的馒头在 2004/05/22 09:23pm 编辑]

200?
有点小哦
听说200转的差别还比不上小小的一阵风

网友:

200虽 小,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啊,每个问题我们都注意到了,我们的技术水平不又提高了吗。这种精神很好,专家级人物就是这样诞生的。呵呵

网友:

又是新发现,好!

网友(2005-12-03):
受益,下一次,我找个粗点儿的导线连接电池与电机。

网友:
看来热缩管会比较有用了,呵呵,消耗品了。

网友A:
所以我电调连接电机一贯都用焊接,买的金插都没有用过,就是想减少接触电阻!

网友B:
强烈建议无刷马达制造应该把三条线改成电机壳上的触点,可以焊接的,这样就不怕把引线搞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电调连接电机一贯都用焊接,买的金插都没有用过,就是想减少接触电阻!

我正差金插!
给我发过来!好侄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无刷马达制造应该把三条线改成电机壳上的触点,可以焊接的,这样就不怕把引线搞断了

同感,搞得我每次用都是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无刷马达制造应该把三条线改成电机壳上的触点,可以焊接的,这样就不怕把引线搞断了

早有想法了!要不就是把外壳分三半
!要不就是跟PCI板一样做成三层的!但后者不太现实`````````前者固定又是个麻烦!`````大家给个方案也想想吧

楼主:
晕倒,一年半以前的老贴也能翻出来

网友:
这帖该挖!接着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