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蚂蚁的25A电调怎么接呀。有没有和接收机共用电源的功能。

楼主(2004-05-23):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和接收机共用电源的功能。你可以直接问蚂蚁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5/22 11:32pm 编辑]

3根线那个插头,插到发射机控制油门的那个口,不要搞错方向。电源线正负极也不要搞错。

网友:

有插头的一对粗线是电池线
无插头的一对粗线是电机线
无插头的一对细线是开关线
三插头的一组细线是接收机油门线

网友:

我也刚买了,有一间单的说明。我画下看能不能传上来。

网友:

不会用ADC图片编辑,画好了却传不上来。我前面的老兄说的也对,不过要注意电极的正反啊,我也正在研究呢不是太懂,都是听大家说的,多交流啊?!

网友:

我的也到了,也不会用。和自由鸟研究了一下基本弄懂,就是油门方向反了,要用反转开关纠正。线性一般,不拉天线2米内抖舵,T4YF收发,蚂蚁SG60舵机,20A电调。明天再试,收发天线全展开会好点吧,接收距离有多远。

楼主:

我会接了。用在上还可以,不过用在上可完了。最低油门点居然在油门通道的中立位置。开机时我是将油门通道放在最低点,但在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