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猎鹰试飞失败!!!痛苦呀!

楼主(2003-06-18):
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与劳动,昨天猎鹰改造完成,今天试飞。结果是失败!
具体现象向各位大侠描述一下,希望能提宝贵指导意见:
1。没有改造前地面起飞和容易就飞起来了,改造后滑行飞不起来。并且向左的倾斜非常严重!
2。没有改造前手掷起飞在最大油门情况下基本上不掉高度就飞起来了,改造后感到升力不足,直接从空中滑行下来。
我观察后有这个两个问题需要大侠帮助:
1。由于原来没有电调,现在加了电调,是不是电调会降低电动机的转速,所以就有动力不足,所以不能起飞的现象?
2。我改造后的副翼是用胶带粘到机翼上的,由于有舵机的拉杆,向下的方向基本上让拉杆拉住,但是向上的方向好像不太用力就能把副翼推到向上翻的角度。各位大侠是怎样装副翼的,我感到只用胶带是不行,固定性太差?
其他问题还看不出来,请大侠救命!!!!!!!!!!!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
1、是不是改装后变重了?
2、副翼试试两边都粘胶纸

楼主:

改装后重量应该没有太多变化,不过肯定是重了一些,我用两个9g舵机和一个9g接收机。
如果我这些东西装到珍珠港上(共重27g)会有问题吗?
由于我心里没底,所以先改造猎鹰试验一下,我买的珍珠港空机还没有搞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般副翼面积占整个机翼的多少分之一?

网友:

我觉得猎鹰转向还是用尾舵比较好,它的机翼易摺和变形很容易影响平冲

楼主:

那我只好再改一下试试了!

网友:

左倾应该是2边机翼的配重问题吧?
既然重了为什么不换一个功率大的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