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无刷首次试飞(内有暴力照片)!编辑完毕!

楼主(2004-05-23):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3 12:17pm 编辑]

我肆无忌惮的加固了,重点关照机腹起落架结合处和动力组小木棒和机头结合处,用IC卡+热胶当蒙皮盖上,坚固多了,
为了提高机翼的生存能力。我把原来的一根加强炭管换为2根对接,一直伸到末端。
一下马上出发开飞了

网友:

呆呆,你的飞机加强了以后总共有多重啊???
还有,你的动力组主轴这么长,为什么不剪短一点哦
还有,飞玩回来记得告诉我们有什么感想,不能只用一个“爽”字,要一整篇的解析怎么个爽法?
还有,记得上图片。
还有,祝爽飞!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3 12:16pm 编辑]

为了过把瘾,我带了2个10。V和3个7。4V出发。
到了场地,一看万里无云。。(X,怎么是小学生作文开头了)
好,废话少说。昨天晚上的10。8动力给我流下很深印象,就先上10。8把。为了塞进这组稍微厚点的电池组,把原来刚好卡进7。4的卡槽扩大了高度,稍微加力塞进去。没有用胶带加固到。
   在地面试车,一下,油门刚推动一点,飞机一下窜了出去。好大的力啊,
接着再检查各个舵面。OK.  加油门,飞机马上抽了上去。平时我们都说想火jian那么快,那是夸张点,不过我想用我们平时玩的烟花小火jian的速度来形容倒是很切贴。
  记得玩炭刷的时候,老是有观众说我飞不高(那是为了节约电力),这个无刷一上不同了,一下窜到30多米空中。做了一个横滚,滚的飞快。
  接着来个旋吊,晕倒!吊不了,为什么,以为J牌无刷的默认油门驱动是带加速和煞车的,我仅需要1/4- 1/3的油门就可以垂直吊了,想让飞机停止上窜,油门一动点点
螺旋桨就煞车了,可以控制的油门区域太小了。好在我得3810遥控是可以调的,回去设置油门,还有把电调煞车功能也去掉,加速启动也要去掉(一下你们就知道原因了)
   OK,转了3分钟下来,一摸电机,烫,起码有80-90度,郁闷。我大部分都是1/ 3油门下飞啊。算了换上一个7。4的电池,再上天,哇,柔和多了,起码可以吊机啦。(油门在2/3左右吊)。还是这个飞的舒服。做了N个动作后下来,
   又换上10。8飞,还是不习惯,动力太猛了,溅落的时候浆碰了地面歪了,我把遥控放在地面就想用手去纠正螺旋桨保护器,这时候,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手趾不小心挂到油门,只听见一声啸声!》》》》》,我塄了,看看螺旋桨没有转动,但是电机还在尖叫。
  奇怪,我关掉电源X近一看,5555555,塑料大齿轮全部齐刷刷的被金属小齿轮磨光啦!!!我吐血,无刷电机加速太太暴力了!!
   各位看官,有照片为证:

楼主:

下面引用由szc2004/05/23 09:37am 发表的内容:
呆呆,你的飞机加强了以后总共有多重啊???
还有,你的动力组主轴这么长,为什么不剪短一点哦
还有,飞玩回来记得告诉我们有什么感想,不能只用一个“爽”字,要一整篇的解析怎么个爽法?
还有,记得上图片。
...
玩无刷还要计较重量吗?我出发的时候没有称到,现在补个数据:
加7。4V电池330g
加10。8V电池368g

网友:

呀呀呀,好玩好玩!!!!!!
那么大齿被磨光了,怎么补救???快说,我都快流口水了

网友:

现在我又有点流口水了,有点想玩无刷的想法了。可以飞机已经买了,还好,发动机还没买

网友:

劲暴啊,大齿轮问题不好解决了,换金属的才行

网友:

搞啊,油动电动一起上,作大作强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3 12:30pm 发表的内容:
玩无刷还要计较重量吗?我出发的时候没有称到,现在补个数据:
加7。4V电池330g
加10。8V电池368g
电机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的话不太好,建议加散热片,还有10*8的桨可能螺距上太大了一点。

楼主:

呵呵~10。8是电压,我用的是1147浆,对,没加散热片我也不敢飞太久,散热片我在辉辉那里多要一个,回来马上装上去。不过7。4V下没问题,飞完电机还是温热。

网友:

呵呵。。够暴力。。

网友:

看来行星减速的时代到了,呵呵~

楼主:

严重同意!
因为我得第二组齿轮刚刚又扫光了,真惨。。。。
不过华迈的行星减速比才4。5:1   不知道要配什么浆了。

网友:

怎么办呀?帅帅,快想办法!以后我好参考参考,嘿嘿,帅呆不错,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