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4-05-23):
DIY自己做飞机,飞机的重量要控制在多大的范围?
飞机的重心在哪里?
动力线与机翼的夹角是多少度?
接收机电源是否和动力电源接在一起?
但是接收机的电压如何改变?
不会是两套
电池
吧?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manxinghua在 2004/05/23 03:32pm 编辑]
380电机 大概是400G左右
重心一般是机翼30%左右
电子调速器就解决了,一组电池,电调会把电分到接受机,一般都有低压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