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调节超必要性!10.8锂电+200级无刷飞小电动之经验。

楼主(2004-05-24):
    更换了一组新的C组大齿轮,下午按耐不住,又出发了。先飞7。4V电池。OK,感觉和炭刷差别不大,虽然重量达到330g,还是可以吊,就是没有那种猛的感觉,看来大伙以后要配无刷7。4V锂电池是不用考虑的了,除非有7C-10C的大电流电池。
   到正题了,飞完4个7。4V后我把10。8V换上了,那种猛,别扭的感觉又来了。我说的是,你轻轻加油门,飞机就会飞窜上天(才1/3油门,中午我把煞车功能取消了),你手指才动一丁点,飞机马上掉下来,平飞倒无所谓,吊机你就别想了。无刷!!要你还有什么用???我郁闷啊。。。。。。。
   更可恶的是下降,电机从停车到运转根本没有缓冲过程,你加点小油门吧(其实根本没办法小,几乎没有怠速)机头就台起来老高,不加吧。飞机降落更困难。终于一次由豫的下降过程擦到了一个观众,飞机也受伤了。5555555

    痛定思痛,回来翻起来3810的说明书。找到油门曲线一页,好啦,把飞机设置为直升机操纵,把其中一个的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调整。良久,终于发现了了无刷油门的一个特点:
就是油门量在1%--17%的时候电机是无法启动的,按照省缺的曲线,一旦启动,转速马上会很惊人,拉力几乎可以吊机了,xxx!难怪这么难飞。而且我发现35%以后的油门是多余的。
  为什么??因为那么大的拉力你根本不需要,又不是飞火jian,我们需要的是适量和平和的油门曲线。说老实话以前真没认真学习过油门曲线的调整,基本我把3810当作4VF来玩的
忙忽了1个多小时,反复开机操纵调整,终于大功告成。

按照这个曲线,飞机听话很多了,在家里面也可以吊上几圈。

网友:

可以设定电调的SOFT START为ON!

楼主:

如何搞?忘记了,找不到你的文章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3 05:22pm 发表的内容:
更换了一组新的C组大齿轮,下午按耐不住,又出发了。先飞7。4V电池。OK,感觉和炭刷差别不大,虽然重量达到330g,还是可以吊,就是没有那种猛的感觉,看来大伙以后要配无刷7。4V锂电池是不用考虑的了,除非有7C-1 ...
其实如果只是这种3D机,用11.1V的锂聚合物配GWS-350C同样能达到上述效果(可参考我以前的帖子),唯一的不同是有刷在11.1V的寿命很短!

楼主:

有谁知道设定J牌JES 18-3P电调的SOFT START为ON! 的办法。

网友:

JETI ADVANCE无刷电调使用说明书
使用须知:
1.先将发射机电源打开.检视油门行程设定为+-100%(数字发射机)以及futaba反向(Reverse)设定是否正确无误.
之后将油门降至最低.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必须听到马达发出"哔"声.在打开电变开关与听到"哔"声之前,不可拨动油门.
若没有听到"哔"声(有时因马达设计不同音量粉小!),关掉开关,拔出电池,静置五秒后再重复以上动作.
4.如果还是没有听到"哔"声,依下列程序检查:
与接收机之接线是否正确接在油门位置.
油门是否关到最底.
遥控器之油门是否被设定Reverse.
5.当打开开关时,您将会听到"哔"声,若开关关闭四秒以上,会再听到"哔"声(按:没试过...)
6.油门行程会自动设定.
7.警告:当马达/电变/电池一但接上,请务必小心操作,以免被K!
8.永远只在飞行前接上电池,一飞完请先拔掉电池.
9.警告:就算将开关关掉,只要电池还接上,就必须小心谨慎被咬.
计时监控:
此电变具计时监控机制,藉此提供设定之用.
设定煞车:
除了直升机与船用版本,电变出厂时煞车设定为On.
设定更改法如下: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收油门至最底.
5.等听到2个"哔"声,代表设定煞车为off.之后每次启动电变都会听到这两声"哔"声.
6.若想启动煞车,请重复以上步骤即可.
设定马达进角Timing模式:
(JES版不提供,Advance版提供Mode1,Mode3两个参数设定,Master版提供四个参数设定.)
>>>Mode 1(2-5度):适用Hacker,Lehner以及其它二极无刷.<<<<<<
Mode 2(10 度):适用Aveox,Astro及二极无刷之最大转速使用.
Mode 3(2-5度):适用Phasor,Mega,Plettenberg以及其它六极无刷.
Mode 4(2-5度):适用AXI,Kohler以及其它外转子无刷.
设定改法: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不动,再等五秒会听到五个单响的"哔"声(*****)---Mode 1.
5.五个双响的"哔"声(**,**,**,**,**)---Mode 2.
6.五个三响的"哔"声(***,***,***,***,***)---Mode 3.
7.五个四响的"哔"声(****,****,****,****,****)---Mode 4.
8.在听到所需的设定之后,下一个设定出现之前,将油门收到底.
9.依照煞车模式,会听到其对应的"哔"声(On:一声,Off:两声),即完成设定.
10.设定将被记忆,下次飞行时无需重设.若需要重新设定,重复以上步骤.
频率设定:
(手边说明书中,仅Master系列可调.)
所有电变出厂的频率设定都是8kHz.
Mode 1(8kHz):适用所有铁蕊马达.
Mode 2(16kHz):适用超低内阻马达.
Mode 3(32kHz):适用Tango,Samba马达.
设定方法:
1.打开发射机,油门全开到底.
2.接上电池,打开电变开关.
3.等五秒,会听到四声"哔"声(**-*).
4.不动,再等五秒会听到五个单响的"哔"声(*****).
5.不动,听到五个双响的"哔"声(**,**,**,**,**).
6.不动,听到五个三响的"哔"声(***,***,***,***,***).
7.不动,听到五个四响的"哔"声(****,****,****,****,****).
8.之后听到五个长音的"哔"声(--,--,--,--,--)--Mode 1.
9.之后听到五个长短音的"哔"声(-*,-*,-*,-*,-*)--Mode 2.
10.之后听到五个短音的"哔"声(**,**,**,**,**)--Mode 3.
11.在听到所需的设定之后,下一个设定出现之前,将油门收到底.
12.依照煞车模式,会听到其对应的"哔"声(On:一声,Off:两声),即完成设定.
13.设定将被记忆,下次飞行时无需重设.若需要重新设定,重复以上步骤.

网友:

另外我想问问,如果我用4VF那么不就意味着不能玩???

楼主:

JES的我还找不到软启动办法,用4VF应该不是很爽,但可以要ADVANCE系列的,就是你上面贴的那个。

网友:

油门曲线……我的RD6000super在固定翼模式下没有油门曲线啊……
原来无刷还有这么多设定功能,比我想象中复杂啊……

网友:

对啊,怎么有这么多要求的?还好,没有急着买

网友:

做油门行程记忆就可以了。
我的油门很细腻的,启动是不要推太快,跟有刷差不多少。

网友: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5/25 00:06am 发表的内容:
做油门行程记忆就可以了。
我的油门很细腻的,启动是不要推太快,跟有刷差不多少。
没有懂啊……

楼主:

这么说吧,你把油门推到一半再接电池。电调就认为你的初始油门从50%开始。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5 06:04pm 发表的内容:
这么说吧,你把油门推到一半再接电池。电调就认为你的初始油门从50%开始。
聪明

网友:

好贴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5 06:04pm 发表的内容:
这么说吧,你把油门推到一半再接电池。电调就认为你的初始油门从50%开始。

明白了啊
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