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要到的最新无刷套装!

楼主(2004-05-24):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4 02:05pm 编辑]
这个齿轮组应该不会被暴力了吧?。。。。。。。
JB
电机
和配套的散热器(好大啊)
套上去,呵呵!~~
非常粗壮的400减速组
香蕉插头都配有了
电调是凤凰25吗?上面贴有 JB的标签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4/05/24 02:05pm 编辑]
.
好大阿
散热器

楼主:
是啊,等下再称重量

网友A:
400多元的?

网友B:
400???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4/05/24 02:50pm 编辑]
散热器和马达是怎么固定在一起的????

网友C:
什么400元???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4 03:04pm 编辑]
散热器和电机的间隙非常精密,我把不干标签剪掉4/1才刚好塞进去,(不剪根本塞不进去,撕完了又间隙太大了)。连接好了,接10。8V电池,挖晒,1/4油门半分钟。。烫手。看来不加散热是非常危险的。油门反映比J牌+GS20-7电机的好,7%油门就可以启动了,应该很好控制吊机,就是热量。。。。。。。拉力等今晚再测试啦!

楼主:
晕倒!400是减速组的号码,GWS400哈!

网友D:
请问多少钱买的电机+电调?谢谢!

网友E:
这么好的东西应该配行星减速器呀

楼主:
价格各位还是问辉辉吧,在这里不合适发表这样的内容。

楼主:
齿轮我没老虎钳,压不进去,刚才随便用手压进去一点点,小拉一点油门,感觉启动比J牌得柔和多了,刚加到20%油门小齿轮掉下来了。听声音还不错。明天老虎钳得上!

网友C:
就一个字,痒

网友F:
口水呀口水

楼主:
呵呵!如何压,我也是看了半天得台湾模型网站在下手得。是挺罗嗦得!

楼主:
哦,看来我得方法不大好,纸皮我没垫。齿轮有点压卷边了,不过问题不大,因为轴是凹进电机后盖里面,我故意拿一小螺丝顶着轴再压,因为我怕轴承受不了。

楼主:
哦,1260和1360我手头都有,下次再用来飞飞看。我是担心浆大了,反扭力会大,不知道还好飞不

网友C:
呀,看来学问还很多啊

网友C:
等解决了桨问题以后,就该我出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