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动飞机制作技巧 之 铜齿轮阔孔

楼主(2004-05-26):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25 08:36pm 编辑]

开工前准备工作:
1.台虎钳
2.质地软点的木条两根(如杨木 2cm X 2cm 就够了)
3.电钻,如果有台钻就更好了,不过很多朋友可能不易找到台钻。
4.钻头 (以用2mm孔的铜齿阔3mm为例)需要2.5mm、3mm各一根。
5.不要忘了,还有齿轮哦~~嘿嘿
都准好了吧,开工~
首先,用木条夹住齿轮,再夹到台钳上,道理很简单,不然金属的台钳会损坏铜齿的。
注意夹紧台钳时,齿轮孔尽量保持垂直。
然后,先装上2.5mm的钻头,保持钻头的垂直从齿轮的一侧钻到大约孔的1/4深度,停~~~~
拆下齿轮,将孔的另一侧向上,再钻1/4的深度~~停~~
再将齿轮翻过来,钻1/4深度~~~
然后再翻过来,这下就可以钻透了~~~~
大家不要嫌过程麻烦,直接钻透,这样是不行的~~~容易把孔钻偏。
下面换上3mm钻头,按照上面的过程再钻一次,这样3mm孔的铜齿就做成了~~~简单吧~~嘿嘿
装上看看吧~~~再加电转一下,看看孔钻得正不~~~
好~~~阔孔技巧介绍完毕,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我本来也想这样搞,对自己得水平没有信心,我经常把孔钻歪得,
其实在木头上面打个大孔把齿轮嵌进去平木板表面,再钻,这样对齿轮得伤害会小点吧。这个办法我也是学来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25 08:4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5 08:03pm 发表的内容:
我本来也想这样搞,对自己得水平没有信心,我经常把孔钻歪得,
其实在木头上面打个大孔把齿轮嵌进去平木板表面,再钻,这样对齿轮得伤害会小点吧。这个办法我也是学来得。
你说不对吧,不是在木头上打孔,记得应该是在块塑料板上打孔,再钻。
不过没有台钳方便。

网友:

要点功夫!!

网友:

好贴,这些技巧最需要交流。

网友:

顶起来,美女,好样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5/25 07:36pm 发表的内容:
开工前准备工作:
1.台虎钳
2.质地软点的木条两根(如杨木 2cm X 2cm 就够了)
3.电钻,如果有台钻就更好了,不过很多朋友可能不易找到台钻。
...
不错,我刚想扩孔,看到了!

网友:

不错,好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5 08:03pm 发表的内容:
我本来也想这样搞,对自己得水平没有信心,我经常把孔钻歪得,
其实在木头上面打个大孔把齿轮嵌进去平木板表面,再钻,这样对齿轮得伤害会小点吧。这个办法我也是学来得。
直接敲进木头里就得了,还用钻什么孔啊!不过取的时候费劲了。嘿嘿嘿!

网友:

左手拿小机床三爪夹齿轮,右手电转
一次钻下去,弯了

网友:

呵呵,不容易啊

楼主:

那就看朋友们的能力了,如果实在没把握花几个钱找钳工师傅是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