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动飞机制作技巧 之 无刷动力组合方法

楼主(2004-05-26):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25 08:36pm 编辑]

现在用无刷动力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我在换无刷之前,和现在使用一段时候后。
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现在介绍一下,希望打算换无刷的朋友不要走弯路,
减少不必要的花费。
在换动力之前,必要考虑一下你到底需要什么级别的动力,也就是你主要飞什么飞机。
因为无刷这个东西价格比较贵,买的话尽量买比你需要的的级别大一点的吧,
免得以后换飞机再买动力,
俺可再买不起了,所以买大点喽。别小看我这个200级的小马达,功率最大有250W哦~~
拉力在200W以内就可以达到 1KG以上的拉力,感觉改架30级以下的油鸡应该是没有问题
的吧~~~嘿嘿~~
好了,废话少说~~开始
因为国内玩无刷的人不多,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所以只有以自己为例子了,
大家以此类推吧。
我的目标主要是目前的370级的3D机~~所以飞机的重量大多都在400克以下。
现在的配置是:
GS B20 系列的无刷马达 KV3800 重量 60克
JETI JES18-3P电调,JETI和德国的HACKER马达是绝配,所以考虑以后会升级为高档的
HACKER,所以买了JETI。
电池只有7.4v离电,所以只要拿7.4v测试了,但无刷是用高电压才能更好地发挥出高效率,
不过目前用7.4v我都很满意了,换上11.1v那就更爽了~。可是换电池又得从新搭配齿轮和
桨,比较麻烦就先将就用了。
说了这么多前期准备,现在开始组合动力了~
因为我没有转速表,也没法测拉力,有些惭愧啊~~不过有块电流表和一个老式的杆称就
可以配出效率很高的动力哦~~
在换无刷之前用的是GWS的350C动力组 C组齿轮 +1047飞得很爽,根据伸泰的370动力组
数据 1047在4900转/分的时候大概有420克的拉力吧~~注意拉,这是一个基数,以后搭配
就X它了。
1047  转速 4900转/分 拉力 420克 , 按这个数据推算,飞机如果在350克左右的话,
拉力如果在450克那就很爽了,不过考虑把飞机再加固一下,拉力还是到480克以上吧。
这样算一下,需要的转速大概是 (4900 / 420)* 480 = 5600 转/分~~
我的马达KV 3800 电压 7.4v 这样空转是 3800 * 7.4 = 28120 转/分
目标转速是5600 ,需要的减速比大约是28120 / 5600 = 1:5。不过用这个比例的
齿轮用1047的话拉力肯定不可能达到480克的拉力~~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最理想的数据,也就是没考虑到效率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好的无刷马达,
德国的HACKER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但目前国产马达估计是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性能,厂家提供的数据是超过80%,那就按80%
算吧,保守一些。
那我需要的转速就应该是 5600 / 80% =7000 转/分
那我们需要的齿轮比例应该是 28120 / 7000 = 1:4
到此 KV3800的马达 7.4v电池 1047桨 1:4齿轮,就可以得到480克的拉力,现在可以
测一下全速的电流了~~我没用这个搭配,不过估计电流应该在8A左右吧(电流是估计的
哦)。
好了,一个新的无刷动力组有诞生了~~~
说了这么多,希望对正打算买无刷和已经买了无刷的朋友有一定的帮助。
祝大家都有一套满意的无刷动力~~
注意:以上所提到的数据都是计算的,但实际试验时考虑到各方便的影响,(例如齿轮
咬合会影响力的传递,损失一些效率)和真实数据比起来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搭配的过
程是需要这样的~因为以上是按80%的效率计算的,比起普通370马达只有50%效率可爽多了。

网友:

好先收到,一后再说吧.....
看你爽!呵呵!

网友:

刚买了有刷的,嗨!!!想不到无刷的时代几天后就到来了,今天起来就看到了699,我倒...........。
贴子好,为后来的铺平了道路(包括我),哈哈..........

网友:

呵呵。。美女可是模界的急先锋哟。。。:)))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25 10:3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5/25 10:29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美女可是模界的急先锋哟。。。:)))
过奖拉~~
给大伙趟趟雷而已~~~

网友:

厉害啊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在里面。高!!

网友:

等有钱了在迈向无刷拉,现在只好玩有刷地,酸溜溜地说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26 02:05am 编辑]

要把平均工作电压也算进去吗?大电流放电锂电池 得电压下降得很快的。
现在我手头得400-f减速组是 3。9:1 好像很适合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26 02:04am 发表的内容:
要把平均工作电压也算进去吗?大电流放电锂电池 得电压下降得很快的。
现在我手头得400-f减速组是 3。9:1 好像很适合
我最开始用的就是400的1:3.9,觉得电流太大,压降当然也大了。所以才叫你
用1:5.33齿轮的。

网友:

用无刷也要适可而止,毕竟高功率也带来高发热啦!会影响寿命的。
我们现在的无刷电机带散热片,前后后均置通风孔,这样会比一般的产品有更好的发挥!

网友:

高功率当然会带来高损耗,在大电流工作情况下整个回路的发热损耗,是相当可观的。电机的发热,电池的发热,电调的发热,还有导线,。。电机的发热产生高温,导致永磁体退磁,效率降低,电池发热缩短寿命。所以用无刷动力时,与飞机搭配上也要有讲究,飞机能做轻,在 保证足够强度的前提下,还是尽量做轻,无刷动力组在获得高拉力的同时发热作到在允许的条件下,温度不至于很高(达到使磁铁退磁的温度),建议还是大马拉小车,用油门控制动力的输出,作到游刃有余,保护设备。

网友:

美女!我这里有HACKER电机了。有兴趣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5/26 12:4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zzwen2004/05/26 12:40pm 发表的内容:
美女!我这里有HACKER电机了。有兴趣吗?
哥们,电调就搞的我头昏脑涨了~~~
你又拿马达搞我啊,都有什么型号的?我对 B20 22S 比较感兴趣。
等啥时候HACKER大减价时,别忘了告诉我啊。

网友:

美女!好样的,我又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强烈建议年纪把最近你的无刷贴子做了连接,我看起来方便点。